苹果A1181掉电维修,给力2012!

楼主(2011-12-01):
苹果A1181掉电维修
接机时键开关指示点闪一下就掉电,心想要不短路,要不电压没有出来,拆了半天才把苹果机给拆开了。
先没有上电,也看不到电流,先打了一下各大电感阻值:CPU、分组电感正向阻值1000以上,反向无穷大,L76203V电感,正向900左右,反向无穷大,L76805V电感,正向400,反向1000以上,看来没有短路,通电测给电池充电的电感L836012V,,待机有3V5VL7820输出1.8VL7960输出1.05VL7920输出1.5V。于是一边触发一边量全板电压,3V5V有,1.8V有,1.5V有,但是1.05V无,查图纸由于1.5V1.05V是一个ICU7900控制.
由于1.5V已经产生,但1.05V没有产生,可能是供电IC出了问题,但是先不急着换,还是要查了一下U7900工作条件主供电23脚正常,主要查了28脚RUN_SS1和13脚RUN_SS2电压都有,这两个是1.5V和1.05开启(使能)脚,于是订了全新IC,第二天换了,再次上电OK,测全板电压均OK,装上来测试没进系统就掉电了。测全板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只是发现散热片的四根线被人剪断,掉电的原因主要跟这四条温控线有关,剪断后无法将温度检测信息传给温控IC,四根线分别连接了散热铜管的2MOS管,分别是Q1Q213两脚相通。2脚输出。结构跟Q6200相似,由于两个小MOS在散热片上查不到电路图,只能用Q6200来做参考了。
查主板发现有两个在风扇边上的接口J6250J6251,心想应该是插散热片上四条线的,可是小扣钮已经没有了,只有散热铜管上的四根线,关键是这四条线怎么接?没有实物对照,也不敢轻易下手,还是仔细分析了一下Q6200的电路用意来对Q1和Q2进行相接。
后将Q11脚与J6250的1脚相链,Q12脚与J62502脚相链。
也就是说Q11脚——U62003脚,Q12脚——U62004脚。
也将Q21脚与J62511脚相链,Q22脚与J62512脚相链。
也就是说将Q21脚——U62504脚,Q2的第2脚与U6250的第3脚相连。
接上后进系统后不再掉电了。风扇也转了。测试一下午OK。

 会员11525152元2023-6-5 23:06

网友:
IBM的温控电路可以直接短接那两脚的。这个也是美信的芯片,原理应该没多大变化。不知是否可以短接

网友:
附上苹果A1181电路图

老何 现在牛逼了啊

网友:
max的温控吧。。那个三极管的含义 模拟 检测芯片内部的二极管。所以 1.3相连的

网友:
是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个苹果的看是很难搞啊!多多学习

网友:
小声的问下,散热铜管上的lQ1、Q2这两个管有什么用啊?,它们是热敏的么?

网友:
是用来控制和监测散热的,把信息传达给温控IC来调节转速的作用。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何况是动手脚的机器。

网友:
佩服! 这东西都能想的出!

网友:
欠压掉电吧?

网友:
嗯是欠压掉电。

网友:
楼主描述的苹果铜管温控检测是否就是它自己的特色呢?

网友:
手上有一台是CPU供电不出来的。。

网友:
嗯。。分析的很到位哈。。检测温度的。。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了,这种思路是如何养成的,请赐教

网友(2012-04-26):
如是不懂电路的话,最主要的是不懂苹果时序的话,这贴估计会把人看晕!!!

网友(2012-09-18):
看来基地上的高手不是只有你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