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KK-500A电源可以启动无PG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1-12-01):
今天同行拿来两个TT电源型号KK 500A 都是一个问题,空载可以启动,说给他们修过 搞不定..明明就是来看我的修电源的水平的嘛....由于手头忙着,所以就叫他先放着,我一会给他看。他也就放下电源就走了。。。不多说直接上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员1185880300鑫豆2024-5-6 19:41

网友:
不赖不赖,我手里也有一个一样故障的,顶楼主.

网友: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连图片都做的很靓

网友:
手中技精,心里不慌,一边维修,一边还拍了那么多清晰的照片。真的艺精,修电源同样赚钱。

网友:
开始量电压的时候把-12V及PG带上就好了。

网友:
能修电源 真好就是 看不懂电路

网友:
维修过程详细  值得学习   看来 跑线路 和分析是关键啊

网友:
照片 肯定有旁人照吧/楼主是高人,维修很有头绪,学习了,好习惯,好做法,看来这-12V也值得关注 !

网友:
一边维修一边拍照,楼主真是有心。

网友:
维修过程详细  学习了,下次在遇到保护电路有了个新思路

网友:
手头也有空载能启动,但无法加电的电源,有时间也拆开研究下。

网友:
维修技术和图片都是一流!

网友:
楼主真是修电源的高手了,图文并茂的,非常好~

网友:
维修技术和图片都是一流!
很受启发

网友:
谢谢 基地元老加精.....我会继续努力和基地一起前进...

网友:
楼主是心细,要严谨呀,厉害!!

网友:
以前修电源修到保护难修的,直接丢了,好多长城电源,真是可惜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电源没怎么搞过学习了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多发点这样的帖子。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啊。支持楼主!

网友:
这就是维修者的精神,电源看似不值钱,楼主还是修好了它. 冰冻三尺,菲一日之寒

网友:
好经验,学习借鉴,希望以后也能成为高手

网友:
呵呵。技术不错。维修思路更不错!!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A:
有个问题糊涂了,书上说开关电源必须带上负载才能送电,看楼主修理过程中,在测电压时没插光驱,啥道理?

网友B:
你一定是高手,我有个航嘉HK320电源想请教下,没有5VSB,没有POWER OK,也没图搞了几天了,找不到手病,能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是高手,我有个航嘉HK320电源想请教下,没有5VSB,没有POWER OK,也没图搞了几天了,找不到手病,能指 ...

能带的起负载吗 ?能带的话你就查PG线相连的电路 你的是什么方式的电源7500B+LM339?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糊涂了,书上说开关电源必须带上负载才能送电,看楼主修理过程中,在测电压时没插光驱,啥道理?

ATX电源短接就可以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短接就可以启动

可以启动我知道,但空载不会造成电源损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启动我知道,但空载不会造成电源损坏吗?

一般电源+12V +5V +3.3V输出端都有负载电阻  空载对电源没有影响的

网友:
真的是好佩服楼主,图文并茂,有时还来个电路图,真不错呀,当老师都行了。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个空载可以通电,但不能点亮的电源,我也来试一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给了新手莫大的帮助,谢谢楼主这么辛苦的把每一步都发上来,关键是还带图测试并附说明,无限感激啊!!

网友:
感谢楼主。。。给我们了个新思路,下次遇到这种事会多了思路

网友D:
我这个有个杂牌电源,无pg电压,拆开发现200v 470uf电容坏了一个,换上还是依旧,不知该如何下手,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有个杂牌电源,无pg电压,拆开发现200v 470uf电容坏了一个,换上还是依旧,不知该如何下手,其它电压 ...

你查下两个200V的大电容上的电压一样不  不一样的话肯定有一个平衡电阻坏了一个 就是并联在两个大电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12V +5V +3.3V输出端都有负载电阻  空载对电源没有影响的

谢谢你的解惑,我一直认为开关电源必须带负载才能通电。唉!!!我对电路的认知能力太浅,经你一点拨我豁然明白了。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问下修电源收什么价格?

网友:
lz真细心,思路很清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