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尽我所有技术思考不到的黑屏问题。

楼主(2011-12-01):
各位,我不是自夸也是个软硬兼师。我10多年玩软件,自制GHOST XP,WIN7 . 1年硬件芯片级经验。
但最近一个问题令我头痛得很。望大家帮帮忙,分享一下经验。
主机配置如下:
X2 245  2G金士顿D3x2   西数640G黑盘   主板双敏deg53-ra玩家限量版(790G) 正品长城300W  金河田机箱
双敏主板出现了小问题,客户要求直接更换,我推荐并装了华擎880GMH/USB3

问题开始出现了  不定时的黑屏。
我摸索不到问题,系统系WIN7的,换个WINXP。慢装的GHOST的也试过。
于是就开始排除法。先排除新装的主板。我拆开了自己的没开苞 的X2 240,KINGMAX 2G,希捷500G
亲测拷机10小时没问题。
然后排除CPU。
内存。
硬盘。感觉主要硬件没问题,电源也测试是没问题。最后也换了个新电源测试

然后将本来的组装起来就有黑屏问题了:就是
X2 245  2G金士顿D3x2   西数640G黑盘   主板华擎880GMH/USB3   正品长城300W  金河田机箱
(不装机箱没问题)
开始怀疑是机箱问题,更换好几个机箱也出现黑屏问题。
加了静电环。也出现问题。就差电源没加磁环。

注:黑屏一分钟左右,自动重启,这段时间内按关机,复位都没反应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双敏的主板有保护功能,可能开启过,保护功能是主板和硬盘呼应的,换了主板就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了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既然你懂排除法,客户换主板前没有问题,换主板后出现问题,明显问题在主板上,为什么不换块主板测试一下呢?
看楼主的配置应该没有问题,还是建议换一个其它品牌的内存试试。
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主板漏电了吧!你换个主板试试!或者你把主板螺丝那加个园垫!

网友:
学习了、、、、、、

yzz1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黑屏集中精力差差单片机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

网友C:
仔细查查主板与机箱有无轻微短路点,或机箱平整度不好,评析螺丝别旋得太紧

网友D:
主板内部有断线吧。遇到过把主板下边塞点东西,让主板有点弯曲电脑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客户的机子换成英特尔的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amd

网友:
很简单 AMD 比英特尔便宜

网友:
学习一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F:
用替换法。一个个配件换。试试吧。。很大可能是新主板。。问题。。

网友G:
三个字不兼容,换板子吧反正是新的,不用出银子,费那个劲干嘛。

网友G:
1年的芯片维修还不能兼师,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网友:
用你自己的件一个一个替换啊

网友H:
先排除法,如果基本确定各件没毛病

就是把所有的件都拿下来 在重新安装上 别插机箱前置和开关线 把硬盘重新格式化

在看看吧 如果还不好 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毛病不是很大 应该就一个件有毛病

而且出毛病的时间很短 应该很好查的 耐心点

网友I:
启动,重启开关是否短路.机板与机壳是否短路,用最小系统,不插启动重启硬盘等连线,用u盘pe进,看是否会正常.

网友J:
看了几个回复,就觉得这问题难解决,很多种可能性了。

网友K:
晕,楼主那去了,出了冒个泡,好了没有,看是简单的问题就是不好整,本人个人感觉1.接触不良。2兼容性问题。3,安装问题,比如挡板碰到那个线或什么了。
等待楼主告诉结果。

其实我觉得是人品问题!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经常遇到蓝屏后电脑重启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机器是更换了主板才解决,还有一个机器是和你一样,用了几十分钟后电脑重启,还在排查中,也是客户升级,CPU换成了X640,主板是华硕的,内存是金士顿的,电源还是客户的,我现在是建议给客户先更换一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主板或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问题或者电源问题!

网友:
maybe,hardware damaged...bad connecting

网友:
先看下机箱的铜柱安装有没有到位

网友:
确实很头疼呀,,

网友:
看来是自激,注意走线,选择最佳接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集中精力差差单片机

刷过BIOS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查查主板与机箱有无轻微短路点,或机箱平整度不好,评析螺丝别旋得太紧

嗯嗯,我都怀疑过了。。可惜哎。麻烦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

哎,一言难尽。你都好似无发话,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内部有断线吧。遇到过把主板下边塞点东西,让主板有点弯曲电脑才能正常工作。

嗯。我都怀疑过了。换了一个主板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客户的机子换成英特尔的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amd

哎。没法啊。支持太多INTEL。就会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替换法。一个个配件换。试试吧。。很大可能是新主板。。问题。。

我已经排除过了。新主板也换了2次。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个字不兼容,换板子吧反正是新的,不用出银子,费那个劲干嘛。

X2 240又可以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年的芯片维修还不能兼师,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但到遇到问题时,是相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排除法,如果基本确定各件没毛病

就是把所有的件都拿下来 在重新安装上 别插机箱前置和开关线 把硬盘重 ...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这个问题不定时。只要用原配置任何一个部件就会出现问题?????真是好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启动,重启开关是否短路.机板与机壳是否短路,用最小系统,不插启动重启硬盘等连线,用u盘pe进,看是否会正常.

嗯嗯。可惜都试过了。还有什么呢?我真是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几个回复,就觉得这问题难解决,很多种可能性了。

就是啊。可是还有哪些可能性呢。我都差不多试过啦!!!

网友:
主板与机箱固定不好或主板有轻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晕,楼主那去了,出了冒个泡,好了没有,看是简单的问题就是不好整,本人个人感觉1.接触不良。2兼容性问题。 ...

现在冒泡了,就算是这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啊。哎。现在还没解决。我还一部给它用。现在还没有空搞那台!!

网友:
什么也换了。还是那样子。真麻烦!!!

网友:
主板不兼容撒,换主板试试没

网友:
我说的小系统:只有电源,主板,cpu,内存.不接硬盘,不连启动,重启等等线,用优盘进pe系统,还出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那2根内存是否与这块主板兼容?另换一根内存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短路

网友:
我遇到过是排插造成的,什么都换过了,

网友:
散热、兼容性

网友:
既然不上机箱就不会  那就是  主板 电源 硬盘 跟机箱的接触问题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咯   是麻烦了点

网友:
既然是集成显卡主板,那就显示器数据线更换一条试试先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在bios也会黑吗?

网友:
好几年以前也遇到过类似LZ这样的问题,新装机。CPU、主板、内存、硬盘、显卡、机箱、电源全换过,一样一样放到其他机器上没问题,把这些全装到一起就不行。最后。。。。。,两天后无意中拿了个旧电源换上,好了。再仔细检查,竟然是新电源有问题,之前替换的那个新电源也同样有问题。坑爹啊。

网友:
怀疑某部件有虚焊~~~

网友:
求结果啊,大家分享

网友:
从来不用这两个牌子的主板,也从来没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多啦!你换一个主板再试啦!

网友:
机箱装上后,板子变形导致的???

网友:
确实有点伤神,,

网友:
1.CPU散热
2.换电源
3.检查机箱开关和重启按键

网友(2012-02-02):
开关按键,和重起按键检查下,曾经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就差电源没换了啊

网友:
装机箱后不正常。感觉问题出在这里  但是你又换过机箱。。
装机箱后,试试不插  开关  重启键。
我前一段时间装了一台电脑,第一次启动正常,正常关机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后经检查是机箱重启按键的问题,换了一个机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CPU接触不良造成的。后来经过多次反复接插后就正常了,这件事折腾我好几天。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CPU接触不良造成的。后来经过多次反复接插后就正常了,这件事折腾我好几天。
确实如此,我遇到AMD的U,都是先下U,查看针脚是否氧化

网友:
多看看是不是不短路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的确就是杂牌机箱所引起的黑屏故障,上次我的一块华硕M2N68的板子在外面拷机,玩游戏干吗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装进机箱里就点不亮,后来征求客户的意见,客户决定换一个机箱,怎么装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呵呵 !!我遇见过以前用 梅捷的主板上6000+的AMD玩游戏就蓝屏,后来换了个CPU解决了!因为那个CPU功率太大了!带不起!!不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个大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现在新的也有问题,前天遇到个P8H61新板不认硬盘,整死进不 了PE,换一个 就好 了 郁闷

网友:
还是兼容问题,换个别的主板装上试试

网友(2012-05-25):
找一个和他原来那个一样的 双敏的吧 再试试

网友(2012-10-04):
像这种问题比较棘手

网友:
不是电源就是主板 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好难 新手上路,多多关照

网友:
说实话,这情况谁遇上谁头疼。

网友:
不定时黑屏,还没明显缺陷确实很要命,一次一客户机器在我这怎么试没问题,他说拿回家一会挂掉,开始怀疑他家电压,人家否定掉,后来要求客户放这测,测了半天发现一次,接下来继续,无论咋拷没事,刚要打电话让客户来取,黑的开始频了,这一频就好找了,显卡的问题…纠结呀

网友:
主板的问题??????
楼主告诉结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