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找图纸上的隔离电路?

楼主(2011-12-01):
拿到一个
笔记本
,不知怎么才能找到主板的隔离电路这一块,页码太多了,有几十页,无法一页一页的翻阅,所以想用查找功能找到它,但是又不知输入什么关键字才能搜索到,请各位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同感 经验问题 应该有目录吧 不过好像是英文的 翻译一下慢慢找找吧

网友:
我也是一样啊

网友:
从电源接口那里开始查,图纸上还是可以看得出电源接口的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关键字吧。

网友:
你把第一页发上来啊······
隔离保护电路一般都是+DC_IN 和+SDC_IN 那个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