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SE和945GMS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1-12-01):
945GSE和945GMS可以代换吗?
有没有人代换试过?
修到一台神舟优雅Q130B的机器,北桥被人动过,现在现象是到显示系统进度的界面时黑屏,有背光,键盘无作用,进PE也是一样;按开关可以关机,加焊过北桥CPU,刷BIOS还是一样的,接外显没反应,现在决定换个北桥试,手上有个945GMS不知道能否代换945GSE.
有代换过的朋友给个肯定的结果.

网友:
问了一个朋友确定不能代换了,不过这机器现象应该就是北桥问题吧?
如果正常机器接外显不应该是没有反应吧?就算是在DOS界面下也应该可以切换到外显的啊?

网友:
必须同型号代换

网友:
卖芯片的说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