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练手,更换内存槽

楼主(2011-12-01):
一块上478CPU的主板,原先就烧过一条DDR1内存槽,现在又被客户插反了内存,将另一条DDR1内存槽也烧了。
换了块旧的给他后,这块板当垃圾丢给我了。

这几天无事做,反正也没换过内存槽。干脆来练练手吧。
先用风枪对着主板背面的引脚狂吹,吹了几分钟,没有能吹下的迹象,只好上论坛查方法。看到一个方法似乎不错。
于是照方法先拆下塑料架。因为没有提供方法,我用螺丝刀去撬了。结果底下的铜箔让我搞断了两根。所以有兴趣拆的朋友,千万别和我一样用东西撬了。(当然我补回铜箔了。)

接下来,就是拆掉这些引脚 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面用风枪吹,风小点,温度也小点。吹松动后用镊子拔掉。这个好拔。

拔掉引脚是快,接下来清理几百个孔就很累了。我是用风枪吹热后再用吸锡器吸掉。吸得手都酸了。
没把握拆旧的内存槽来代换。所以只好上淘宝买内存槽了,反正也很便宜,需的自己去找。下面是买回来的图片。

安装,焊接

检查无误后上电测试。

OK,有显示了。

H55
看见一条山寨KST内存。。翻新货色
太暴力了~~~你都说用风枪了还用撬吗、直接用风枪加锡枪把每个焊点吸掉~~好像简单点吧,轻松就取下来了~~~而且还 不用去网购!
樓主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说得图片在那里呢?

网友(点评):
不是有图吗,你看不到?

网友:
没有锡炉?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真没有锡炉,这个好像不实用吧。

网友:
额   是弄得有点麻烦了

网友:
把插槽的三个倒勾去掉.拿个大风枪来回吹下面, .化了直接拿下来.就行了

网友:
确实不错哦,其实换内存插槽还是买个小型的锡炉方便,才100左右的小小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从来没试过,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用锡炉那方便省事

网友:
我以前换过pci老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不过安全第一呀

网友:
还是很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多脚的就是麻烦啦,还好,我有锡炉,拆这个最好用锡炉!

网友:
有锡炉换就好换了 478的也没必要换 没事做可以换了玩玩

网友:
楼主, 请问这个主板能不能上P4 3.06的U呢
就是超线程技术的  我现在也在用这主板

网友:
用风枪,在背面吹,风量开大一点,很快就能拿下

网友:
现在478的板也没几个钱了吧

网友:
练手,练手,练了就能学到。
反正也不忙,修好就是捡到。
更好的方法一定有,主要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修好这块板子,经验更重要。

网友:
霍霍我也用风枪吹过,主板都吹起泡了
用个发热砖就OK了

网友:
搞的真麻烦了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