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夸本的生意

楼主(2011-12-01):
一台宏基的4520笔记本(插独立显卡的),拆机触发电流到1.55A掉电(不断的重复重启),怀疑集成桥和显卡,因当时没显卡可以试,就直接重新植珠做集成桥,故障一样,考虑到桥太贵又有风险,直接报板的价,结果客户修了,最后的结果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换了一块显卡就好了.心里高兴,换显卡收板子的钱,结果不到半个月,主板真出问题了.烦……电流这次跑0.9A左右(上内存不上内存都一样),把显卡和屏取掉,跑0.73A左右(上内存不上内存都一样),感觉不过CPU,现在没CPU可试,测CPU电压只有0.85V,不知道能不能算正常,要修不好,我还得陪几百块呢,郁闷呀,哪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怎么处理呀。(当时说主板保修一个月的)。谁有好板的话帮忙测一下,看这个CPU电压到底是多少伏的呀。

三板斧能搞定的,不用担心,就算是CPU也不贵,不至于亏本
4520G 这鸟机子不是MCP的桥就是显卡
还是先加焊北桥吧,显卡应该问题不大啊···
继续加焊桥,90%能好
要不楼主只能在报个显卡板 反正是分离的就是不知道客户同意不了

网友:
忘不了说是AMD的CPU,和MCP集成桥的主板。

网友:
换桥可以了,应该是MCP67的桥。

网友:
那就只有换板了,认亏吧

网友A:
哥们估计你麻烦了。要换MCP67 但是这个桥还不好做的哟。。。。

网友:
没必要吧!找图纸就可以看到

网友:
打北桥阻值,是不是你植桥又空焊了

网友:
你老压不怕板断线呀,最好是打一下阻值比较好,这样才能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加焊下北桥试试啊。

网友:
CPU0.85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北桥试试啊。

明天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再做北桥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这种机子北桥显卡都爱出问题。

网友:
从新做桥吧 通病

网友:
把桥换掉。。

网友:
哥们 这个板子北桥爱坏的,先加焊,不行换个桥,修很多这个板子了

网友:
独桥的话直接加焊吧    不要查了

网友:
amd的cpu也容易坏。

网友:
哎,收人家一块板的价钱,只保一个月,时间也短了点吧,,再说了,你换板用户还没有用到一个月就坏了。你说不赔能说的过去吗。对吧,呵呵。

网友:
应该是你北桥空了吧,你不是重做了吗,再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半个月就坏了,估计客户看是新板用的很,桥给虚了吧,

网友:
楼上已经都说了。做桥。换桥没有板贵吧。我这几天修的那个也是,我用半个月好的,人家用了3天就花了,我给人家换板

网友:
CPU的供电应该没问题
这个机器最致命的地方就是MCP67这个桥
要命啊!真不给面子啊

网友:
4520的MCP67的桥很好出问题。重做一下。

网友C:
CPU电压0.85V应该是正常的。和楼上说的一样,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先前就得把独显取下来,看他还掉电不?怎么就那么早的焊北桥啊?这板的桥焊多了就容易报废。

网友:
刚加焊了一下,果真电流跑到1.57了,不过不是没显示,我上了显卡,然后基本和上次送修的差不多了,还是不显示,上次是1.51A~1.55A马上掉电重启,这次是1.54A~1.67A马上掉电,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过两天去找那个换显卡的.

网友:
加焊桥把,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AMD的板子怕啊,CPU也容易挂,还有这个桥也不好搞,建议先换U,不行就换桥,

网友:
这板只能家汗北桥了。换的话,市面上这北桥。多是 有问题的多,上次换了3个才有一个是好的。加汗北桥用个200度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锡容了),高了就短路哦。只能这样混过保修期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要小心啊!我这有2台要换板子的妈的CPU也是坏的!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种桥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此板加焊北桥,跑1.67掉电,换显卡后OK.

网友:
我有台这个样的机器   直接在基地上找同行买了个主板   回来发现居然还是坏的   现在还在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估计你麻烦了。要换MCP67 但是这个桥还不好做的哟。。。。

都说这人桥不好做。我也换了不少了呀。。没什么不成功的呀。。

网友:
MCP的桥做一个怕一个。。唉。。死翘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压0.85V应该是正常的。和楼上说的一样,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此机器取下显卡和装上显卡都一样,电流到 1.5  1.6左右掉电重启,修过几台了。

网友:
因为桥是你动过的,极度怀疑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上次修过这机子,做了北桥,还是一样,换CPU还是一样,有时候掉电,然后自动重启,重启无数次后就亮了,最后换了四五个CPU换好了,结果证明自家四五个CPU全他妈是坏得,,AMD cpu坑爹啊!后来装好后发现logo出现后掉电,换个电源开机就好了,结果还证明咱家那个可调电源也坏了!差点就疯了!

网友:
电压是那样的拉  显卡了电压就正常了,干北桥

网友:
不同故障也保修吗?

网友:
哥们,这句话非常对,我的就是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