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7系8系GDDR2显存位数排列及维修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1-12-01):
    如图:以7300GT为例,所有单面8颗GDDR2显存的7系8系都是一样的。显存坏会造成花屏,当你用MATS测得坏点位数时参考此图即可找到坏的那个显存把它换掉。GDDR2显存坏都是全位数的,测得结果是16位的,如C32-C47就是5号显存坏或5号显存不工作可以检查显存后面是否电阻脱落掉件。GDDR2显存坏不会是1位数8位数。当你测得坏点是8位数以内的(如A17,A0-A7,C32-C39),不用去判断是哪个显存坏。8位数以内的基本是核心脱焊,当然也有例外的,如测得只有2位相邻的位数坏点(比如A8 A9)就有可能是核心连锡,这种情况对核心加焊修复率为零.另外,对GDDR2坏显存加焊修复率也基本为零。
    维修讲究经验,经验能帮助你迅速找到故障原因所在。希望新手们不要光看图解,关键的文字描述别错过了。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并希望老鸟们高手们不要吐口水,欢迎您指正。
    题外话:这里发帖的人也太少了吧,没有一点热烈讨论的气氛。(发帖赚分)。
   不好意思,图片编辑标注错误,7号8号反了。更正一下:7号、8号互换位置。

网友:
既然说了欢迎的话,也希望不要误会是开站。对的地方就不说了,有不同见解之处可以讨论。咱是就事不就人,一切服从真理。
DDR2的显存常见数据位交错排列,但是你这个图解好像不太准确----7、8号显存似乎标反了,也不够完善-----2号显存应该是32--39;48--55
另外,觉得你对故障的分析比较肤浅,显存报错8位数以内的都是核心脱焊,否则就是连锡?线路上就绝对不会有问题,显存也不会坏若干个点,焊盘啥的也绝对不会掉?还有,显存坏也不全都是报16位或32位错得,譬如掉了一两个数据位的焊盘,也就报这一两个错,但是这个显存就无法再用。
故障的可能性有多种,情况也各不相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维修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而不是经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以为如何?

网友A:
显存排列严重有问题。你应该讲只有部份显卡是这样排列。不能说全是这样排列的。大多显卡设计都是交错排列的。。还有两位报错核芯连锡(在没有加焊过的显卡上基本没见有)常见都是核芯虚焊较多

网友:
同意,希望多提供些显存位置图出来。。。。

网友:
这个要学学的 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 显卡好修吗

网友:
显卡位置标返了,楼主

网友B:
谢谢提醒,2号显存属于编辑图片时标注错误已更改。至于其他见解不敢苟同,还望君不吝发表“深奥”的帖子供大家饱餐。特别是这句“实践,而不是经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切以为经验来自实践,怎搬出真理之说?不知道君之高见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排列严重有问题。你应该讲只有部份显卡是这样排列。不能说全是这样排列的。大多显卡设计都是交错排列的 ...

请您读懂帖子的第一句话再发表见解。

网友(点评):
还真的读不太懂你第一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说的所有7、8系列。单面8颗显存吗?所有即是全部的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2号显存属于编辑图片时标注错误已更改。至于其他见解不敢苟同,还望君不吝发表“深奥”的帖子供 ...

经验来自实践,这是没错的,但是经验并不一定是真理,在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是错的。有种错误就叫做经验主义。做维修的,最忌讳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根据实验结果来判断,而不是在事先想当然,绝对化、片面化。你说的8位数据报错不用去判断啥的,就是把事情片面化了,是有你说的那种核心脱焊的情况,但是也不能排除显存脱焊和其它各种情况。尤其你是在针对新手进行指导,若按照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只有加焊核心了,如果焊后还不好,咋办?就按照你说的那样把显卡扔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验来自实践,这是没错的,但是经验并不一定是真理,在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是错的。有种错误就叫做经验主义 ...

请你弄清楚帖子的主题,说的是7系8系单面8颗粒GDDR2显存的显卡,一般包括7300GT、7600GS、8500GT、8600GT。7系8系还有7800GT 7900GS、8800GT等等,但这些没有使用GDDR2显存的,都是用GDDR3显存的。用理论去判断,有多少人像你这么牛??很多偏僻的故障是需要经验去判断的,这也是捷径之一。

网友:
专业人员对新手指导,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新手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辨别能力,容易误导。所以还需要更加仔细认真一些,更加客观一些。新手不但需要好的维修经验,更加需要知道如何去分析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弄清楚帖子的主题,说的是7系8系单面8颗粒GDDR2显存的显卡,一般包括7300GT、7600GS、8500GT、8600GT ...

哈哈!难道说又是一腔怒火了吗?我说过用理论去判断吗?我说的是通过实验结果来判断啊。我也没有全部否定经验的意思,但是我肯定的说,经验并不一定都是对的。因为你在几个卡上得到的经验,并不一定就适用于所有的显卡。
你帖子的主题,就是告诉新手这种DDR2显存的排列,以及你对检测结果的分析判断。但是且不说你的图列就有错误,你对检测结果下的结论,就是很片面的。捷径是便利,但是捷径也有可能把人引到悬崖边上去。

网友(点评):
這圖清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下上图!!!!!!!!!

谢谢提醒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