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不定时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1-12-01):
GATEWAY 不定时掉电的维修过程,故障是不定时死机、蓝屏、掉电现象,首先本网站上查看了此机的维修案例,确定了1.2V滤波加6.3V 1000uf电容的维修,其他就找不到了维修记录,用示波器测量1.2V的电压波形,滤波性能确实不好,就加了一个6.3V 1000uf电容,直流电压波形好多了,机子故障有所改善,但还是会出现掉电的现象,继续测量其他电压的波形,发现CPU供电只有一相工作,还有一相在电感的输入端测量没有波形,参考CPU供电芯片的资料ISL6264,发现其PSI_L脚是控制是否双相工作模式,PSI_L脚是低电平时,ISL6264启动单相运行,那PSI_L脚是由AMD CPU控制,测量的确是低电平,难道是CPU的故障吗?CPU型号是AMGTF20HA,看来需要更换CPU后才能确定故障部位,在网上订了个换上,测量ISL6264的PSI_L脚,电压是1.75V,测量CPU供电2个电感的输入端都有波形了,装机测试后没出现以上之故障,至此维修完成。

AMD 的CPU简直废品,所以必须多背两块
又一通病。。
可以飞线搞这种故障吗? 把PSI_L割断,接个高电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嘎嘎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很头痛!我也遇到过

网友:
分析得很精彩,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看着挺有意思的,谢谢分享!~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是巧思妙想啊。看来显波器还相当重要的

网友:
死机、蓝屏、掉电的机有时候还真不好修的

网友:
像那种不定时蓝屏重启,外观又无异常的主板,看来示波器是利器。今天刚修了块蓝屏的主板, 也不知彻底修好没,光凭经验心里没底啊

网友:
还没示波器,看来是得买了。

网友:
楼主这个U好象有洗板水洗过后重新加散热油就会好不用换吧?

网友:
开来AMD的CPU要上淘宝花点银子,不然没法测机了

网友:
有了示波器,会少步不少弯路

网友:
看来有示波器真不错!!!

网友:
amd 的u平时要多备几个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修过一个是不开机的,修好了也是一边有波一边没波,但是不会掉电,机子一切正常。。
不解,。。。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这种问题确实很难搞。

网友:
这个经验好好哟!值得学习

网友:
写的不错,楼主继续...

全旺 -10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电源相还要CPU控制呢

网友:
楼主,你加一个电容干嘛呢?最后不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深入必须要有示波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