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电流0.35安不动

楼主(2011-12-01):
你们好!三星R467开机电流0.35安不动本人以修好!在论坛看了两天都没人说得对的!今天我给大家上点好东西!

估计楼主这贴看明白的人不多,三星R467和R428硬盘部位贴纸下面有一处元件易腐蚀变质,有此类通病。现象为待机芯片发烫不开机或有时不开机,COMS电池电量很容易就没了.
是电容?????

南门二饼 -2 有浪费大家时间的嫌疑

网友:
你这个都没有故障具体描述,也没有修复描述,不明白此贴的意义何在?

网友:
图什么意思,进水机子么

网友:
不太明了,怎么个回事吗

网友:
对呀 这个贴子是做什么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 没文字解释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这台机器 开机0.4不动 手摸南桥晶振 还摸南桥能好的 就是这个电容坏了 我也修过
楼上不明白就BS LZ 哎               LZ悲剧

网友:
各电路供电都出来了么,正常么,时钟复位有么

网友:
图里的文字要请个专家来才考古得出来啊

网友:
CRT 电路点压被拉低了拆掉电容或换个就好

网友:
三星R428硬盘部位贴纸下面也有一处有此类通病。

网友:
顶一个,,,辛苦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星R467机子,说不能开机,接过来后插上稳压维修电源,开机电流停在0.35安就不动了,折机后,看见主板板号是BA41-01131A  1.0版,开机还是一样,但当用手摸南桥晶振旁边的电容或碰触一下晶振,电流就会上升到1.17安的时候就不动了
换了 晶振   谐振 电容 电阻   南桥  BIOS 也刷了   晶振波形 也有    谐振电容 拆了 也不行
就是我上的图!不明白Q我!

网友:
就是这支RTC滤波电容的问题。去掉就好了

网友:
电容漏电   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太牛了呵呵。受教了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是发热过后胶被化了后腐蚀的??

网友:
LZ 你真是太伟大了  我差点都去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