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不了

楼主(2011-12-01):
一点反应没有,电源风扇不动,指示灯不亮,什么都没有。求大侠指点
电脑

网友:
风扇不动,电源问题在可能性比较大,没有万用表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郁闷,换个电源试下啊 如果还是一样查下5V SB电压。如果被拉低了就干桥

网友:
待机,点源头,3.5v

网友:
难道你没把插座的电源打开?,,接触 的问题。。电源风扇会转不,不转,查查线有没问题吧。。不然。。。总之一步步。。来查吧。

网友:
先查电源线,再空载开电源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触发吧!

网友:
维护需要一步步的排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电源要是没问题的话,典型的主板不加电!

网友:
插座没问题吧!

网友(2012-01-01):
插座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源线了 电源线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源了 电源没问题的话那就典型的是主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