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9寸显示器 电压低

楼主(2011-12-01):
同行给我一台HKC 19寸的显示器  型号 S988A   按开关键无反应     拆机测电源板电压   发现电源板输出电压  12V只有8.5V    5V只有   3.5V       电源IC  周围没有发现问题     我把  电源IC早  LD7575   和光偶PC123  开关管STK0765  都 换了     还是不行      来求助各位大侠     另外  电源IC    LD7575    6脚   VCC   电压    12-15V  跳变

网友:
把稳压二极管取掉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也遇见过,一般是12V,5V供电不良导致的,换电容,(我知道没鼓包,但是换。)

网友:
先滤波电容,再光耦,431

网友:
吧  电容  光耦  三极管  全部撤掉吧

网友:
你有没有看一下他们底下的负载电路啊?
我遇到过一台,12V和5V短路的,一个小小的保护的二极管击穿了!
你最好把所有的负载都断开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了还不行

那你有没有把负载去掉啊?如果去掉了还是这样的话,你把431的R脚吸空,然后看看电压还跳不跳,如果不跳了,就是电源反馈电路有问题。慢慢来,一步一步判断吧。(建议你如果是报着研究的态度的话,就继续修下去,如果只是想修好机器,赚钱的话建议你换板吧,板子便宜,我一般都是一台机器维修时间不会超过两小时,如果两小时修不好,就放弃,直接换板,这样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把负载去掉啊?如果去掉了还是这样的话,你把431的R脚吸空,然后看看电压还跳不跳,如果不跳了 ...

修好了,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好了,可能第一次换的那个是坏的。

网友:
我间过电容鼓包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