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比较顺,上午轻松搞了三个本还顺带帮把美女

楼主(2011-12-01):
先是一台LG的上网本,一个朋友送过来的。说是用半个小时,触摸板用热。然后死机掉电。之前拿到别人那里看过,说是只是重做了个系统。MMD这种故障既然给客户做系统骗钱。接到手想一个可能是风扇坏了,再就是硬盘有问题。因为这个机子硬盘就是触摸板那里。先上电进系统都正常。十多分钟后确实有点热了。手放在风扇口好像没有风。就直接折机,只拆后壳再上电开机风扇转了,进系统风扇就停了。再也不转了。肯定又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了,芯片还在另外一面,先拔掉温控线,还是不转。检测没有短路。直接从U口飞线。温控线不要了。装机。拷机一上午没有掉电。
第二台是宏基4710,,同行送来的,说是开机白屏,有时进系统白屏。有时用的时候白屏,没有规律随机白屏。同行说怀疑是显卡,我最不爽的就是来修机的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的问题,你看修一下多少钱。你要是知道问题还不如自己搞好了,干吗要送给别人修呢。根据经验这种随机白屏,一般显卡的问题不是很大。最有可能的就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我就跟同行说你说是显卡那你说修一下多少线呢。无语。打发走了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直是通病,屏线接口问题或是屏的问题。因为这个本子的设计问题屏线接口在风扇口边上容易虚。那就先看看这里吧,拆机把屏接口加焊,接上屏线,再打点胶。

第三台是ASUS  F80C,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昨天 晚上用的没有开灯插耳机,插到U口里了,掉电,不开机。 心想这个是U口短路,不会烧坏南桥吧。跟客户说明情况打发走了,先还是再试一个吧,机子上有电池,按开关无反应,接适配器也没有反应。先拆下电池,上电源表看一下电流情况,0。02A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再按开关开机了,LOGO。XP。一切正常,进系统U口使用也正常。再批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了一下都正常。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子,同样是华硕的型号不记得了,总结应该是部分机型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用户操作不当造成数据线短路,芯片进入了保护状态。因为没有完全断电。芯片保护不能解除。形成不开机故障。一定要完全断电后保护状态才能解除。
对面服装店的美女看我这里人进进出出的,也过来凑热闹。今天实在是有点冷,大哥有时间不,帮我看看我的电烘箱。正好今天的心情也不错,就爽快答应了。一看短路啊,线都烧焦了。拆下来一看里面的线破皮了绕在一起,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也就不多说了,我说的是这个事。呵呵。修好,美女感谢万分,

我承认我是进来看美女的
最后才是重点啊
1KB
那个美女给你护过了吗?几分?

网友:
美女漂亮吗,可以泡吗

网友(点评):
先养状你的圣体

网友:
呵呵,太顺利了!!

网友A:
漂亮,还没有男朋友呢

网友:
+大家别想偏了 楼主2011-12-01修了三台机器加一台烤箱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我这一天也没有几个人。

网友:
以为把美女也修了呢。

不过华硕的本有些就是那种情况,彻底拆开断电,再开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生意挺好的

网友:
连美女一起修了吧

网友:
楼主效率真是高,一上午就搞好三台

网友:
最后一台真是爽啊,坐地收钱。

网友:
心情不错么  呵呵呵

网友:
今天是星期四 双色球开奖 要是能买张彩票能中奖啊

网友:
呵呵,修最后一台电烘箱,心情那是一个劲的好啊!

网友B:
你也买彩票呀?中过多大的,彩票中奖太难了.我买了好几年了屁大奖都没有中过.不过对彩票内幕了解比较多.骗人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买彩票呀?中过多大的,彩票中奖太难了.我买了好几年了屁大奖都没有中过.不过对彩票内幕了解比较多.骗人 ...

整么个骗法,能爆一下吗?

网友:
前面的三个问题我已经做了记录了
不过后面那个貌似我记也没用
不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买彩票呀?中过多大的,彩票中奖太难了.我买了好几年了屁大奖都没有中过.不过对彩票内幕了解比较多.骗人 ...

200块中过一次

网友:
哈哈,美女在 效率当然高

网友:
第二台机器赞成楼主的想法,我也常常遇到来修机器的人一来就问我,这机器是什么什么的坏了修要多少钱。靠,你那么在行还找我干什么?既然找了我,什么东西坏我说了算,你瞎蒙个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还没有男朋友呢
人家是没有男朋友啦,可你有老婆了嘛。嘿嘿。

网友:
太顺利了吧

网友:
明天我也搬个有美女地方!哼!

网友:
效率 不错 一上午3台 太能赚了 钱

网友:
不错,生意很不错了,红火!

网友:
学习了。天天修三台够了。

网友:
LZ看来还没老婆吧,要不然那美女也不敢来了

网友: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不要喜形于色,即使别人说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的,没有必要和顾客不爽什么的,毕竟顾客是上帝,怎么做怎么策怎么收费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
生意不错啊,最主要还有美女

网友:
楼主连对面的女的一起修了,这3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
怎么修的,能介绍下吗?特别是最后那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还没有男朋友呢
呵呵,被楼主赚到了

网友:
“我最不爽的就是来修机的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的问题,你看修一下多少钱。你要是知道问题还不如自己搞好了,干吗要送给别人修呢。”呵呵,这句话心有戚戚焉!还有,后面那电烤炉让人眼前一亮啊。

网友:
艳福不浅啊,干脆把她QQ要来,把她Q起来。不过轻轻松松搞好那么多故障,可喜可贺

网友:
lz真是财色双收啊

网友:
呵呵,生意还不错嘛

网友:
最后一个故障楼主应该出于对客户的烤炉的关爱,多放你这边几天详细、仔细并且用心地观察几天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美女呢
楼主不厚道

网友:
有美女为伴,修机就是块呀

网友:
呵呵 ,美女是漂亮,可惜我已成家立业,身不由已啊。

网友:
佩服佩服   学习了 不董啊

网友:
楼主在修电烤箱时那才是心情很复杂呢, 不光是心情好吧,还有心情比较乱吧。就想连她也一起给修了,这个世界真是什么都有

网友:
有美女,啊羡慕

网友C:
第一台 坏散热的,楼主是怎么对顾客说的?风扇一直转 顾客不认同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 坏散热的,楼主是怎么对顾客说的?风扇一直转 顾客不认同怎么办

风扇就是不转啊,开机的时候能转一下,进系统后就停了。温控问题吗。开机是全速的,直接让他全速就是了,有什么不认同的呢

网友:
我也承认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哈哈 楼主好生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还没有男朋友呢

那孩子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