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1-12-01):
师兄些,我修个垃圾台式机板子。我测了所有测试点,3V  5V   12V 都有所有供电正常,无时钟,无复位,能触发,屏不亮,CPU风扇要转,就是没有时钟和复位 我怀疑是哪里掉电,可是我该怎么样去查呢?
小弟菜鸟刚入行, 不怎么懂,求教各位···

网友:
具体上图阿

网友:
没图怎么弄呀 要么自已到网上下载个图 能看懂就看

网友:
按你说得电压都正常得话,那就先查查时钟电路,搞好在查复位咯

网友:
你说的是ATX的基本电压输出,正常也只能说明明ATX没短路,不能说明主板的各供电OK呀

网友:
时钟先查,再解决复位!

网友:
3V 5V 12V正常,还要测一下板上各设备的供电正常不正常。只有供电正常时钟电路才会被开启工作。

网友:
垃圾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架构什么型号的

网友:
各项供电有了才有,时钟,时钟有了,才能复位,复位有了,跑00就上,三大手法。三大手法都试了不行,在来个回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