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2 屏暗 十万火急!!!!!!!

楼主(2011-12-01):
之前客户拿机子过来检查是屏的问题。
换屏后客户拿回去只用了几天就又拿回来了,屏斗的那是相当的厉害呀,我拆机看了下屛线,可能是在接得时候接出问题来了,动下就好了,当时客户在旁边,说要把自己的屏接上去看一下,说不定是好的,我就接上去,但是屏不亮,我在接好屏上去看结果没有背光了,当时只能说找条屏线回来试机,但是到处都木有找到屛线,就想能不能把LED的改成LCD的屏这样就好多了。
求解决。。
改成LCD要接那些信号和电压。
信号

网友:
改不了的,一要加高压板,二主板你怎么改啊?
LZ改好了发上来分享一下,我是没改过!

网友:
LED 的暗屏应该好解决的啊。信号跟LCD的一样的啊!

网友:
屛线是坏的了。。。

网友:
我前两天修到一个东芝NB200,修好后也是屏抖得厉害,换了几张屏都是没图象,后天发现主板屏接口有两根针碰到一起了

网友:
淘宝上找条屏线试试,,,有屏的话也可以试试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