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巧修BENQ S73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1-12-01):
(图片)

网友:
请问LZ     DVMAN是说的公共点电压吗,  原机BATT一般都是经过一个二极管,是从前面接还是从后面接。

网友:
请问一下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自己都能改电路了,佩服。

网友:
我用类似方法法修的机子用了一年多都很稳定,这个机子是关系户的,也快一年了,反馈消息说一直正常。理论上讲要尊重原设计者的设计,修改电路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一种修理办法。医生还会给人心脏搭桥嘛,不就是想延长寿命,我们维修也是延长电脑寿命而已。只要熟悉电路原理,安全是有保障的。

网友:
楼主电路计算确实很棒!!佩服·!!

网友:
真厉害,这也可以,以后有累似的故障也可以试试。

网友:
EC本体正常的情况下,EC通过BAT_DATA,BAT_CLK正确识别到电池电量的高低,就能发出相应的CHARGING信号吧。
还有其它条件吗?很少修充电的,不太确定,请指教

网友:
比较高深,电子基础不扎实请勿模仿。

网友:
找这两个分压电阻不太好找

网友:
楼主好水平 用这样的方式修机器  可以事半功倍啊

网友:
太高深了,咋着水平还得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充电电路DIY。。功力很高深哦

网友:
楼主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2012-06-06):
楼主的这方面基础从哪里学来的?

网友(2012-09-18):
内功深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