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来个最小的XP系统

楼主(2011-12-01):
   RT  那个有最少的XP系统哦  我百度了下深度有个精简板的XP200M但没找到克龙板的GHOST  谁有下载地址  不是深度的也可以      谢谢了啊

网友:
小的有但是不能上网不能拨号

网友:
系统缩水了但是基础的功能不能丢失啊。。系统里的每个服务都是与你的实际应用息息相关的!

网友A:
啊   不能上网啊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个机子来硬盘前面有坏区比较老又是IDE的硬盘不好找就想搞个系统小点的装

网友(点评):
你把系统做到 最后三十g分区上面 啊

网友B:
精简的XP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不能上网啊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个机子来硬盘前面有坏区比较老又是IDE的硬盘不好找就想搞个系统小点 ...

可以吗。没式过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简的XP 稳定吗?

不知到听说可以   网上我找了下都是光盘板的  么得GHOST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