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怎么测场管的好坏?

楼主(2011-12-01):
怎么判断击穿与漏电,怎么分G.D.S极,如果主板在通电情况下测得有一个极为-0.000代表什么?
主板

网友:
电压没有来到所测位置,需要检查电源供电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场效应管G.D.S极,为零即为击穿。

网友:
给你个链接看看吧!看完就知道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940-1-1.html

网友:
说个简单点的,先识别,在角在下方的时候,最左边的角是G极,中间也就是连背面的哪短角是D极,最右的是S极,判断好坏也容易,在线的时候,G和D/S间应该为无穷大(数值为1),D到S的数值不为零,一般就是好的。。。。。。。。。。。

网友:
那位知道迅维能不能用手机充卡充值的。。

网友:
一般只有D和S间有阻值!

网友:
有没有屏供电啊3.36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485-1-1.html

网友A:
看看..........................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在路测量容易误判,拆出来量就OK!

网友:
看看,顺便要分走人

网友:
在主板上4脚连在一起的是d极单独的死g极另外是s极 我说的是笔记本主板台式机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