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不上电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1-12-01):
       客户拿来一DV2000的本   板号05233   上电一测  电流在0.1几到0.2几之间不停的闪烁 开机灯 大小写灯 鼠标灯也不停的闪烁 这应该不是个小问题  客户留机走人
   拆机看了一下 这是台2修机 南桥 IO 51120 显卡等动过 这下有点头疼 不是老客户拿来的 都不想浪费时间

    首先测3V 5V 正常 然后是芯片组内存供电1.8V 1.05V 实测没有 然后大至测下测8743的工作条件 V+ 19ON1 ON2

实测这两个信号在不停的跳  难道是他们的问题吗  现在还不确定  接着往下看  ON1是PM_SLP_S4#转换的    ON2是PM_SLP_S3#转换的V    VDD 5V    VCC 5V 然后这两个都是南桥接到IO的开机指令发出   用于开启后续的电压  接着就是漫长的排除过程  首先更换了南桥 EC   问题还一样   接着继续排查跟PM_SLP_S4#  PM_SLP_S3#相关的原件 貌似都没问题  难道本身故障不在这两路信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路信号不停的跳变呢
         难道是后级负载有短路   导致不停的加电和保护掉电 既然S3# S4#控制着那么多路供电   那就按着时序来   接着来看5V_S0  3D3V_S0 它们也在不停的跳变  它们和1D8_S0都是由PM_SLP_S3#控制的 难道是5V_S0 3D3_S0 有短路吗 实测对地阻值都正常 这下有点烦了 已经到了这里 就干脆查到底吧 先查3D3_S0这路  花了翻功夫  没发现什么不正常  唉  出去休息下  都到中午了  吃了饭在来吧
     接着查5V_S0这路吧  当查到U1时   有了收获 U1是给显卡提供1.2V供电和CPUCORE_ON的    5V_S0为U1的供电   测U1的 3 4脚OUT对地阻值几乎为0了  拆了U1阻值恢复正常了  换掉U1 然后加电  电流上来了  接屏测试   但跳变到1.0几就停了  正常要亮机  应该到1.4左右  看来显卡这块还有问题 既然U1坏了  显卡也可能坏  找了个拆机的7200换上   再次测试   电流1.4  但是屏只有背光 无图像    晕  难道换的显卡也是坏的   又找了一块换上去   一试   我X   还一样的无图像   但外接正常   现在冷静下来再测测吧
    测屏的信号VGA_TXAOUT0- 到VGA_TXAOUT2+对地阻值500多正常   加电在测电压只有0.3V   正常为0.6V多   看来问题还是在显卡   再测显卡部分的工作条件 测显卡的IFPA模块的供电   当测到1D8V_S0时  实测没有往上查 由U55提供  实测U55输出正常   仔细看了下 在显卡的右边部分有点鼓包 原来板层断线了 飞线到L7  上电OK了
     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功力  不浅     还收徒弟不?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简直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曲折的维修工程顶

网友:
二修机能修出来的牛人,看到二修就怕。

网友:
楼主不错是个出来混的人才,技术还很行!

网友:
这么清晰的思路楼主很霸道嘛
如果是我就会有点小迷糊了

网友:
呵呵能找到U1真的不容易啊,U1干什么的我去看看

网友:
楼主上个图 就好了  图文并茂多好理解  这样看的晕晕乎乎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也挺有耐心的

网友:
不错,挺有思路!靠目测就发现断线了,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