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3.3v实测是3.8几,是不是有点高?

楼主(2011-12-01):
这个东东烧了,随便拆一根换上

网友:
这个东西烧了可真是不容易。
你测量是在空载时测的还是加了负载后测的?
最好加负载,这样才准确些。

网友:
是啊,杂牌电源,就是旁边两个电容鼓了。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其实是很难坏的,之所以这个现象最大原因就是焊脚原来有脱焊现象继续使用导致发热

网友:
电源也太垃圾了啊

网友:
这个不是3。3伏的线圈吧,好像是+12V、—12V和+5V、-5V的线圈,你看清是接3。3伏出来的吗?

网友B:
这玩意烧坏我见过。给他换了个电源,后来这个坏的修好了放在那里。一个超市的打印机电源坏了,他要一个24V的,到处买不到,我利用里面的-12v改了个24v,卖给人家用了两年没来找我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烧坏我见过。给他换了个电源,后来这个坏的修好了放在那里。一个超市的打印机电源坏了,他要一个24V的 ...

你真牛,这也行

网友:
瞎改改,以前我修过电视机的,呵呵,电源这块还是有基本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烧坏我见过。给他换了个电源,后来这个坏的修好了放在那里。一个超市的打印机电源坏了,他要一个24V的 ...

请问,是+12-(-12)=24吗?
这样的话,好像-12V的电流不大啊,能带的起来打印机吗?
打印机的功率还真的没注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12-(-12)=24吗?
这样的话,好像-12V的电流不大啊,能带的起来打印机吗?
打印机的功率还真 ...

那打印机不是一般的打印机,打什么条码的,我改了叫他拿去试试能用再给钱,呵呵,拿去用了他说效果很不错

网友:
这个我换过,5根线10引脚,2根+5V最粗,1根-12V最细长,1根-5V最细短,1根+12V居中,注意10个引脚在线路板上不能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很难坏的,之所以这个现象最大原因就是焊脚原来有脱焊现象继续使用导致发热

这个是长城电源上的吧,以前看到很多了,不是脱焊引起的,是上面点的胶引起二组线圈短路烧了的

网友:
随便找个装上,貌似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打印机不是一般的打印机,打什么条码的,我改了叫他拿去试试能用再给钱,呵呵,拿去用了他说效果很不错

你好  我想知道你是怎样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知道你是怎样该出来的?

11楼的兄弟回答了,

网友:
是+12-(-12)=24吗?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乖乖烤山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烧坏我见过。给他换了个电源,后来这个坏的修好了放在那里。一个超市的打印机电源坏了,他要一个24V的 ...

你就做一回好心人吧    你详细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