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ep-mf4-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1):
开机后上检测卡跑cf 在论坛上找了一下有的说是bios 的问题有说是晶振的问题。我先换了32.768晶振后维修好。

网友:
呵呵...看来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
多学习,比积累经验

网友:
学习了,听起来很简单呀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那不是你换晶振好的,只是 一个巧合吧了,这种单桥都是桥的问题,就是你那个动作让桥加焊好了,所以才好的,不信你把原来的晶振换上也是可以跑了

网友:
哇 楼主 你也讲的太简单了 没思路 没跑线 直接说晶振坏了  .... 最少你也说下 跑CF码 代表什么撒

网友(点评):
32.768的晶振坏,就跑这个码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经验很重要,论坛更重要!

网友:
一针见血呀,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会返修的。肯定是桥有虚焊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我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也太精简了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什么都没说,呵呵

网友:
真这么简单?表示怀疑!等待高手路过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947 这个帖子讲的比我好你看看吧

网友:
LZ只管结论,不解惑。但也是有用的经验!

网友:
这块主板通病,,桥虚焊。。NF4不加强制散热风扇,散热片还那么小。。磐正当时是怎么设计的??汗!
接到过一批这种板子,,通通都是桥问题。。加焊后加个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NF的板跑CF一般是的RTC电路的问题

RTC 是 时钟电路么版主?

网友:
学习了,换晶振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板子好眼熟,好像我有一块,还没修复,CPU不供电,没图纸跑电路跑不出来,迷里面去了

网友(点评):
你也不看看桥有没有坏,

网友:
论坛上的这个贴子说的比我好大家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6947

网友:
很不错,维修经验呀,本论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