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富士康 P31A-U 到25.26 显卡报警 不显 排除显卡问题

楼主(2011-12-01):
主板富士康 P31A-U 到25.26   能跳过去 但是 显卡报警  不显  排除显卡问题 没有断线  电压也有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引起的

网友:
槽有没有问题,你说的电压已经正常BIOS试过吗?各信息都正常了没有,找下PCI-E的电路图看看,懒的话就先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  想问一下  这样的板  时钟 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