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12-01):
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背光电路故障,具体是升压线圈局部短路,该显示器为四灯背光,由于无法购得该线圈,尝试去除该电路及其保护电路部分,只连接两只背光灯,显示恢复正常,唯亮度不比从前,但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高压板供电芯片型号是什么的啊,哪脚接地或断开去保护呀

网友:
为什么不用通用高压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