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花屏,内接不显

楼主(2011-12-01):
  R60独立显卡,屏无显示,外接花屏。加焊重植后情况一样,怀疑芯片问题,进了一块ATI  1300的芯片,今天换上去后故障依旧,查VGA_BLON,PANEL_POWER_ON,PANEL_BKLT_CTRL等信号都没有,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供电都查过了,时钟波形标准,请教下该往哪查,没这个图纸,是对照T60独显图纸查的,望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花屏的话一般都是虚焊 还有有就是显存 你换了芯片如果确定是好的 那就加焊显存

网友:
显存是在显卡上的

网友:
显卡吧  这个还不是很好做的  楼主再细心做下把

网友:
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天天都在做,而且这个加焊重植,还换了个,故障一样,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找个图纸看看,细心点就可以了,你说的那几个信号好好看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