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楼主(2011-12-01):
开机无显 大小写灯 闪4下 重复不停 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问题

网友:
是PM45 芯片 独立显卡

网友:
我昨天也有一台没搞定,也是闪4下,修了2个多小时没搞定,客户就拿走了,显卡,北桥,CPU 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无果,不装CPU是闪一下 一下的 不插内存是 闪3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CPU坐虚了 哎 都不肯留下修

网友:
板号LA_4102P 你可以刷BIOS,

网友: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没搞定呢,那位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