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献:关于NV卡跳数正常VGA+DVI都无显示输出故障维修

楼主(2011-12-01):
    各位新手在显卡维修中可能会碰到显卡跳数(指测试卡跳数)正常(无报警音)显示器指示灯无变化(黄灯)但VGA+DVI都同时无输出的情况。这种故障基本判断两大原因因:1,金手指与核心的输入线路故障。2,同步IC故障。第一个问题就不多说了,相信很多新手都能解决,比如金手指电容脱落给补上、补焊核心32线路就解决了。碰到这种故障不必要死心眼的去查线路呀对核心加焊呀,其实很多这种故障都是同步IC坏造成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掉同步IC了,如果没有同型号的同步IC,在废板堆里随便找个同系列的显卡把同步IC换过来装上也是可以替代的。同步换好上机测试。
    同步换掉了,但有些卡有些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DVI输出是有了但VGA还是没显示,但显示器指示灯有变化(变绿灯),这种情况和核心也是无关的,这就需要查找同步附近及VGA线路上的其他三极管电感之类的了,查到坏的更换之,恭喜你大功告成。本人在此抛砖引玉,关于这个问题(红字划线)欢迎大家热烈讨论及贡献维修实战。借此活跃论坛气氛。

网友:
我的天,老兄不要以为我专门和你过不去啊,我再次声明是对事不对人,不过我对你的心理素质实在是佩服极啦。这样错误百出的帖子,版主如果不给你加精以至置顶,哪可就太不伯乐了。
首先,你还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没有显示的故障除你说的以外,可能性还多着呢。而且不论显示器的指示灯变不变色,都很可能与核心有极大的关系,怎么能绝对说与核心无关?这可以说是维修显卡的常识啊!
其次,指示灯变绿,说明行、场信号正常。行、场同步信号是从核心直接送到门电路进行整形放大的,然后直送VGA、DVI接口。其间的电路,就是门芯片和30欧姆左右的隔离电阻,并无其它电感、三极管之类。
再次之,指示灯变绿而不显示,是RGB信号的问题。这三个色差信号也是由核心输出,通过低通滤波电路直接送到接口上的。这个π形低通滤波电路上的元件,(比如你说的电感)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就是造成缺色或者变色故障,只有三基色同时都没有,才会无显示。但是核心如果有信号输出,三路低通滤波同时出问题,造成无显示故障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小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同步信号还是三基色信号,都是由核心输出的。要是说故障与核心无关,有人信吗?

对,VGA信号和DVI信号根本就是分开的,直接进核心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感觉有点夸大了点,楼主还是做人要学会低调点,如果贴子确实是好贴的话精是不用你叫我们也会给你精的,但就这样....?你叫我怎么给你加精,这样能的话,满大街都是精华贴了

网友:
基于你读帖的“过目不忘”特长,我不得不再次编辑加注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感觉有点夸大了点,楼主还是做人要学会低调点,如果贴子确实是好贴的话精是不用你叫我们也会 ...

只会断章取义,谁不知道不显示有千百种可能。我所列举的故障是有先决条件的。看看红蓝字加大加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会断章取义,谁不知道不显示有千百种可能。我所列举的故障是有先决条件的。看看红蓝字加大加粗吧。

没有说你完全错误,而是说你下的结论太片面。测试卡正常不能说明啥问题,就是不插显卡也能正常跑。单就你说的VGA和DVI都不亮,你自己也说有千百种可能,这千百种可能中就没有一个与核心有关吗?
“DVI输出是有了但VGA还是没显示,但显示器指示灯有变化(变绿灯),这种情况和核心也是无关的”这是你的原话,并且加红强调,还要我们热烈讨论的。其实论坛上有关的讨论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你这样的结论还真没见过。相反,多数人都是首先想到加焊核心。我也不赞同那样的做法。我还是相信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对,感觉有点夸大了点,楼主还是做人要学会低调点,如果贴子确实是好贴的话精是不用你叫我们也会 ...

版主你好呀!本人初来乍到不善言辞。如你所言做人低调比较诚恳,可以接受。看到论坛发帖的人比较少,所以闲着发个把帖来只为讨论讨论。没高调的意思。本来做热心人就难,不曾想发帖更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你完全错误,而是说你下的结论太片面。测试卡正常不能说明啥问题,就是不插显卡也能正常跑。单就你 ...

恩,这话的语气就比较中听。大家讨论讨论嘛,不必把人一棒打死全盘否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这话的语气就比较中听。大家讨论讨论嘛,不必把人一棒打死全盘否定?

你这个华歌歌指定不是真名,我的就更不用说了,是捡来的名字。本来谁也不认识谁,网上见面,又是同行。既是讨论嘛,必定有正方和反方,有不同意见毫不奇怪。我一再强调是对事不对人,绝对没有要打死谁,否定谁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华歌歌指定不是真名,我的就更不用说了,是捡来的名字。本来谁也不认识谁,网上见面,又是同行。既 ...

我没有马甲,昨天刚注册的,得益于某版主的帮助,我才可以跳过转正的过程直接在这发帖。你是这里的活跃分子,既然名字能捡来,必定是网站管理员之一了。如有误会,请多多包涵。

网友:
不是啥管理员,我就是个流浪汉。到处瞎逛。名字是别人不要了,我偷懒,拿来主义。

网友:
楼主说的同步IC是指的那些,,,不解......

网友:
什么是同步IC?74门?

网友(点评):
除此也没其它的了吧?

网友D:
显卡的不修,不值钱!也看不懂,只知道你们在吵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不修,不值钱!也看不懂,只知道你们在吵架!!!!

谁吵架啊?我们这是正常的讨论,虽然说话可能比较尖刻,但是这也证明咱们都不是虚伪之人。都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站着撒尿的汉子!

网友:
楼主少发这种贴了,早点洗洗回家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不修,不值钱!也看不懂,只知道你们在吵架!!!!

这是吵架?或许你还不了解,日本的技术人员可以为了一个小小的分歧,观点只是有丁点差别的技术话题争个死去或来,这里是技术交流的地方,有这样的氛围有何不好?做维修,有时候得到的并非一定要是看得到的,那样的话只是满足于现实世界中罢了

网友E:
同步IC是啥???我的显卡VGA不亮,DVI显示器绿灯亮.也会跳屏,就是不显字符咋搞?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如你所说故障,判断核心问题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步IC是啥???我的显卡VGA不亮,DVI显示器绿灯亮.也会跳屏,就是不显字符咋搞?

我也认为是核心..故障现象为VGA显示器黄灯..DVI口显示器绿灯..但画面全黑..会跳屏..跳屏的意思是一般情况下会先显示显卡型号..然后屏幕闪一下跳到主板自检画面..个人叫跳屏,呵呵

网友:
感觉你这个只能借鉴,关于VGA不能用DVI能用这种情况,GPU 照成的我 见过很多。

网友:
路过不看嘛对不起楼主,看嘛又对不起自己,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查了你就知道

网友:
讨论激烈,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