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怪事了!高手请进

楼主(2011-12-01):
MAG19寸液显,以前一切正常,现在怪现象出现:刚开机没有进windows画面前,字全面显示到屏幕中间去了,两边分别有5CM左右是黑的,进入wndow画面后一切正常,画面就全显示在全部屏幕上了!真是遇到鬼了!

网友:
你多烧一会,让显示器发热后,重启一下电脑,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是不是用的数字信号 !如果用的是DVI数字信号这个很正常!画面是点对点的!

网友:
按下auto,不行换VGA试试

网友:
我不是高手,先排除下是否是系统问题?
以前遇到显卡驱动方面装的不对,也会出现这个的。

没进入系统,跟显卡驱动无关。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先回复下出厂。如果还不好,换程序芯片。

网友:
可以排除是显卡和显卡驱动的问题,因为换台显示器一切正常!可确定的MAG显示器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吧,

网友: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清空驱动板数据看行不行 , 先备份好啊 。

网友:
正/宽屏自动切换?
程序问题吧

网友B:
谢谢你的方法,能说说你方法的根据吗?试过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数字信号 !如果用的是DVI数字信号这个很正常!画面是点对点的!

谢谢!是VAG,不是DVI!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刷程序一般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笔记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台式机少见。
你这台原因可能是程序不兼容引起的,你换个主机试试,液晶应该是好的。或者把液晶回恢复一下出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方法,能说说你方法的根据吗?试过没有解决!

烧一会再启动故障依旧,故障应该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显示器设置成4:3的了,你改成16:9就可以了,你进系统的话如果分辨率是1027X768的话一样是有黑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