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板子 经常会出现 系统文件丢失 硬盘 系统 内存 ...
AMD 的板子 经常会出现 系统文件丢失 硬盘 系统 内存 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楼主(2011-12-01):
AMD 的板子 经常会出现 系统文件丢失 硬盘 系统 内存 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想知道这种板桥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呢兄弟们
硬盘
文件
唐枫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还有这样的?建议刷新下BIOS吧

网友:
看到你换的东西,基本也就这些了,不知道你换过了硬盘数据线没有,硬盘的接口电源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cpu还也会导致这样的。换u及硬盘数据线试试,对了,还有电源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刚遇到过 CPU坏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也会出现以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