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苹果IPAD充电头制作

楼主(2011-12-01):
苹果IPAD充电头制作
前段时间修了几台ipad1ipad2,当时机器已完全没有电了,客户没有留充电器,就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USB转换头,接上5V就能开机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充电,后来仔细分析了原装充电器的原理,制作了一个能正常充电的USB转换头,能正常取代原装充电器,而且能接在可调电源上能看到待机电流和开机后电流的跳变现象。
下面提供我用PROTEL99画出的原理图
图中的5.6v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我选用的是1W5.6V的:
我制作的实物图:
套上热缩管后:
忙里偷闲来发帖,希望多多加分鼓励!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看起来挺吓人的,

网友:
USB那头 热缩管后面冒出来的那一点是指示灯?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牛 啊

网友:
lz不用焊那么多锡吧
呵呵,表示现在还看不懂

网友:
很不错,有理论基础!!!

网友:
只知道那个二极管稳压用的,那些电阻是分压还是什么用的就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第二脚的电阻分压出2.8V电压,第三脚分出2.5V。一个稳压二极管,还差个指示灯

网友:
IPAD2 那來的USB孔可以充電 ?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但焊功不敢恭维

网友:
哇哇哇 这样都可以  有材料后实践下

网友:
IPad没有这个接口吧,能不能上传一个连接IPad充电时的照片。

网友:
牛   电路高手呀

网友(2012-01-02):
这就是技术壁垒,这个USB头一定不能和其他USB设备通用,分压是为了让IPAD检测充电器是否原装,通用的就不行。用户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恐怕就只能买个原装的用了。

网友(2012-09-18):
看来技术是一定的程序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