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AD维修充电头制作经验

楼主(2011-12-01):
苹果IPAD维修充电头制作经验:
前段时间修了几台ipad1ipad2,当时机器已完全没有电了,客户没有留充电器,就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USB转换头,接上5V就能开机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充电,后来仔细分析了原装充电器的原理,制作了一个能正常充电的USB转换头,能正常取代原装充电器,而且能接在可调电源上能看到待机电流和开机后电流的跳变现象。
上图是我用PROTEL99画出的原理图和实物图
图中的5.6v稳压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我选用的是1W5.6V的:

忙里偷闲来发帖,希望多多加分鼓励!
谢谢大家!

支持下

网友:
真是高手 要好学学  太牛了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要学习。只是我手里有可以给它们充电的电源。不过还是要学习的。有空载5.1V,充电时保持5V的电源就行了,我用1A的也照样充电。

网友:
你拆的时候,它的机壳不会拆坏吗?

网友:
楼主威武,等找到合适的电阻我也做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好思路啊

网友:
不错,挺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楼主都修IPDA的啦,豪给力啊!

网友:
你是用风枪拆的触摸屏吗,温度是多少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做的很漂亮。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要学习。只是我手里有可以给它们充电的电源。不过还是要学习的。有空载5.1V,充电时保持5V的 ...

充电器空载工作时候,其本身输出端电压一般超过5V,这里加D1二极管主要是保护USB输出端口相连负载不会超压工作,其这里本身功率选择与USB 接口1和4脚输出电流值大小有一定联系。

网友:
好思路,楼主霸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