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死机

楼主(2011-12-01):
   我家去年买了一台商祺N320的电脑  现在老是死机  售后来了4,5次了  换了3个主板了 还是一样啊  这怎么回事啊
????

网友:
硬盘 内存 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是开机就死机还是玩一会死机,还是有时间性的死机,还是运行大程序时死机,不好判断,死机的原因很多,如,硬盘有坏道,内存有问题,数据线接触不良,显卡不良,主板有虚焊,电源24针接触不良,等等很多,所以判断故障要先缩小范围

同意此楼的

网友:
除了硬盘内存,是不是家里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压不稳定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电源不稳引起的死机,试换个性能质量好点的电源。

网友:
新主板老死机,电源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现象没有说清楚 无法判断!!

网友:
换了好几个主板都这样?换电源试试

网友:
只能一样样换着试了,当然也包括换地方,还要注意什么时候死的机,对故障判断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