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CPU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1-12-01):
进水本,把供电修好后,看电流到0.60在跳回0.55,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南桥的FRAME信号是3.3V高电平没波形,IRDY有波形,TRDY是3.3V没波形,请问一下能是哪的问题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t4 的机器不跑码 一般换个北桥都会好 加焊好的倒不多

话不是这么说的。有很多地方不良都不跑码

网友:
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多办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T4 大哥 很多机器都有他比较固定的故障点

那位说的T4X的机子不跑马的都是北桥阿?是你修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