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1GM-s2g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12-01):
诊断卡最后显示C1C0,也不报警。内存供电电压3.3V和1.89V ,换过内存,bIOS刷过了。有师傅给帮忙诊断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2-5 15:06):
前面弄错了,会报警,检测不到内存,有插内存跟没插内存一样

补充内容 (2011-12-13 21:06):
今天别人拿了一架机子修,用他的内存试机,呵!机子点亮了,原来AMD的CPU是认内存的,搞死我了,刷BIOS,换了电容都没用,换了个内存竟然好了,郁闷死了,原来内存怎么突然不能用呢?
以此为借,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内存槽)
几种原因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和1.25V)
测时钟(CLK0~CLK3)
CPU旁排阻是否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北桥坏

网友:
太专业了,我可没那技术

网友:
内存其他几个供电正常吗?CPU换过了吗?

网友:
按下面文章查过,内存供电都正常。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此文章转自深度社区  www deepin.org/article-5962-1 html
                                                 技嘉GA-M51GM-S2G主板通电无显示的维修

                                                             2011-5-25 13:48  wxiudeep
摘要: 故障现象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采用年F哦如厕芯片组,故障现象为通电无显示,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联系的嘀嘀声。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内存报警故障,现清洁内存条的金手指,试机故故障现象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采用年F哦如厕芯片组,故障现象为通电无显示,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联系的“嘀嘀”声。
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内存报警故障,现清洁内存条的金手指,试机故障没有排除;把内存查到另外的主板上检查,内存没有故障;对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清洁,同时仔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再次插上内存逐个插槽进行试机,故障依旧,遂怀疑主板的内存电路部分出现了故障。
检修思路经过检查更换除了内存兼容性和内存损坏的可能,检查内存插槽也没有什么异常,插上故障检测卡,通电试机,检测卡上的代码显示“C1”,根据检测卡的故障代码,得知是内存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能通过自检。如图

接下来测量一些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DDR内存插槽的第238脚为内存供电电压,在这里测量可以检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如图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内存供电不正常。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如图

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采用两块专用芯片,分别是内存供电芯片W83320G和内存参考电压供电芯片W83310.W83320G的引脚排列和名称。如图

W83320G各引脚的功能

W83310的引脚排列和名称

W83310各引脚的功能

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相关元件的分布,如图

检修过程
1、测量W83320G的供电脚第2脚电压,正常为5V,如图

2、测量W83320G的启动脚第11脚电压,如图

3、测量内存供电电路中上管WQ25的输入电压,正常时为3.3V,如图

4、分别测量上管WQ25、下管WQ26,如图

5、从测量结果看不出场效应管有损坏的情况,但在测量时发现WQ25表面温度异常,有点偏高,遂怀疑WQ25的表面已经损坏,试更换一只新馆,如图

6、更换上新的场效应管后再测量内存的供电电压,如图

7、从测量结果说明内存的供电电压恢复正常,装上CPU、插上内存条,连接显示器试机,此时已经有显示了,故障排除。

网友A:
哥们,你一个图也没有啊?  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一个图也没有啊?  怎么看啊????

重新发一下
                                               技嘉GA-M51GM-S2G主板通电无显示的维修

                                                             2011-5-25 13:48  wxiudeep
摘要: 故障现象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采用年F哦如厕芯片组,故障现象为通电无显示,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联系的嘀嘀声。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内存报警故障,现清洁内存条的金手指,试机故故障现象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采用年F哦如厕芯片组,故障现象为通电无显示,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联系的“嘀嘀”声。
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内存报警故障,现清洁内存条的金手指,试机故障没有排除;把内存查到另外的主板上检查,内存没有故障;对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清洁,同时仔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再次插上内存逐个插槽进行试机,故障依旧,遂怀疑主板的内存电路部分出现了故障。
检修思路经过检查更换除了内存兼容性和内存损坏的可能,检查内存插槽也没有什么异常,插上故障检测卡,通电试机,检测卡上的代码显示“C1”,根据检测卡的故障代码,得知是内存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能通过自检。如图

接下来测量一些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DDR内存插槽的第238脚为内存供电电压,在这里测量可以检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如图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内存供电不正常。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如图

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采用两块专用芯片,分别是内存供电芯片W83320G和内存参考电压供电芯片W83310.W83320G的引脚排列和名称。如图

W83320G各引脚的功能

W83310的引脚排列和名称

W83310各引脚的功能

技嘉(GIGABYTE)GA-M51GM-S2G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相关元件的分布,如图

检修过程
1、测量W83320G的供电脚第2脚电压,正常为5V,如图

2、测量W83320G的启动脚第11脚电压,如图

3、测量内存供电电路中上管WQ25的输入电压,正常时为3.3V,如图

4、分别测量上管WQ25、下管WQ26,如图

5、从测量结果看不出场效应管有损坏的情况,但在测量时发现WQ25表面温度异常,有点偏高,遂怀疑WQ25的表面已经损坏,试更换一只新馆,如图

6、更换上新的场效应管后再测量内存的供电电压,如图

7、从测量结果说明内存的供电电压恢复正常,装上CPU、插上内存条,连接显示器试机,此时已经有显示了,故障排除。

网友:
重新发一下,上面没图也有图呢,怎么回事?

网友:
有图了,而且图得是相当的好!!

网友:
量得内存时钟电压52,171脚电压0.32V,其它都0.98V,这个正常否

网友:
内存该是2代DDR吧 电压该是1.8V 和0.9 V  在看看 SPD 电压3.3 有没有

网友B:
DDRVTT 0.9有没,你说的3。3是SPD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DRVTT 0.9有没,你说的3。3是SPD电压?

是不是第一脚啊!0.93V ,SPD电压3.35V正常

网友:
刷刷内存槽

网友:
测试卡代码 :F0-F1-F2-01-10-18-20-30-44-45-4C-50-CF-C0-C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第一脚啊!0.93V ,SPD电压3.35V正常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

网友:
今天别人拿了一架机子修,用他的内存试机,呵!机子点亮了,原来AMD的CPU是认内存的,搞死我了,刷BIOS,换了电容都没用,换了个内存竟然好了,郁闷死了,原来内存怎么突然不能用呢?
以此为借,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呵呵,一般别人机器不过内存我都用自己的条子测试的,因为别人的你不了解!  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先换一下32K的晶振,C51芯片组北桥空焊的几率很大,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上小啊,有些板子不认一个g的内存必须用两个g的

网友:
加焊北桥 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