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erase后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11-12-01):
扫硬盘 0.1%有X 后面全好的,能认盘。但是进不去PE 做副盘也读不到盘。用分区软件可以看到分区表。手贱的想用erase试试,结果无分区表了,现在就是想要恢复F盘的数据。 我用erase 是从0开始到3%大概。还能救么?PC3000能搞定么?我是新手。急啊!
硬盘

网友:
用DISK GEN试一下,重写分区表

网友:
你就放弃吧,这种情况是没办法了,只能接受现状了

网友:
用DISK GEN. 搜索分区表!一下就搜出来 了

网友:
应该是没戏了之前的话你到专门的数据恢复公司用专门的设备估计可以出来,但是现在没戏了ERASE还叫低格做数据的都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要找神仙了........或者找国安局,我听说他们能把那些碎掉的盘子的恢复数据呢!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数据可以拿回来。。。。
你有个PC3000就可以啦......100%

网友:
数据可以恢复,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要看你的数据在什么位置,3%以前的数据结构找不回来了,至少在国内找不到,后面的可以找到只要没有物理故障!先找一下分区,只要没做其他操作,除c盘以外的都能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没问题可能搞出来,3%以后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用diskgen就可以恢复,搜索丢失分区

网友:
3%丢失的数据不多,后面的数据都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