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引起GHOST出错

楼主(2011-12-01):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前段时间收了块坏的 维硕的假8600GT显卡,有个电容坏,换了好了,跑3D分特低,核心是8400GS 64BIT DDR2 128MB TC512M,散热片是超大无风扇的.将原来要卖的机子里的显卡换成这块,测试一切正常,有个客户想买来看机,看好了叫帮备份个系统.问题来了,启动一键还原,就显示无法读取C盘,系统坏了,重做系统又换了个一键GHOST,正开始备份时退出了GHOST,生意泡汤了.
  换内存,换CPU,换硬盘都一样不行,进PE运行GHOS32又可以正常备份和还原.
  而且一键还原和一键GHOST虽没有备份,但各盘的数据全被损坏,还好没有重要数据,杀毒也没用, 后来换显卡,好了,超级郁闷,将显卡装到别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真想吐血.

网友:
哈哈,哥们,我有个机器也是,DELL GX620的,进PE和安全模式都正常,正常进XP就到滚动条那停下,就重新启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数据还在啊

网友:
运行GHOST出错竟然跟显卡有关?这倒没有碰到过,受教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只见过硬盘和板子有故障的不能运行GHOST··

网友A:
硬盘上有病毒也会这样,重新分区,试试,看看显卡能用了吗

网友B:
你这个容易解决,安系统时不安装驱动,系统装好后,先备份,再一个一个驱动的装,装到哪个出问题,还原系统,再装驱动时不安出问题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点评):
XP是32位的系统,最大寻址就是3G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有病毒也会这样,重新分区,试试,看看显卡能用了吗

兄弟,没看清啊,连硬盘都换过了!换显卡就没问题,能是病毒的问题吗! 可能的原因是,显卡是TC512M共享内存,引起内存映射区重叠.硬盘及所有外设的访问都是通过内存映射来访问(简单说就是所有硬件的操作都是操作不同的内存区域,为什么XP可支持的内存是4G但实际只认内存是3.3G,因为要保留一些给硬件 及系统自已用,修多机子你就会碰到内存引起硬盘不认或不正确,键盘用不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见,6年了就见过2,3次.),如果出现重叠就会对硬件进行不正确的操作.街上的假U盘也是重叠映射的,有些用工具是测不出的,真真往里面放超过一半容量的数据,再读出就会出错.

网友(点评):
32位的XP,最大寻址就是3G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容易解决,安系统时不安装驱动,系统装好后,先备份,再一个一个驱动的装,装到哪个出问题,还原系统,再装 ...

这个办法不错,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不过一般都是显卡及其驱动的问题。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驱动也会引起类似问题吗?
谢谢!

网友:
现在的假东西真可恨 问题总是出乎意料

网友:
学习了,想不到显卡也影响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容易解决,安系统时不安装驱动,系统装好后,先备份,再一个一个驱动的装,装到哪个出问题,还原系统,再装 ...

32位的寻址是 4G , XP自已保留一部分,所以是3G多.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容易解决,安系统时不安装驱动,系统装好后,先备份,再一个一个驱动的装,装到哪个出问题,还原系统,再装 ...

没用,我试着做过安装版不带驱动的!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到是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