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不过内在,加焊北桥后,开机后认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1-12-01):
请问和这个排线有关吗?由于线坏掉了,所以就没装

网友:
通常无线网卡和北桥应该没关系!

AMD的主板就是无线在北桥上面

网友A:
查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这个排线没装引起的,RF_OFF#是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通往PCI-E插槽的20脚.

网友:
和这个指示灯,无线开关板没有关系。

网友:
我刚开始也怀疑排线,可是不敢肯定,现在只能飞根线上去试试了

网友:
是单桥的就有可能性。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之前是怎么坏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通常无线和北桥无关

网友:
基本的都做了?可以换个无线网卡试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网卡的工作条件

我是新手,请问不认的话,重点要先查哪些条件?(电压,时钟,复位都查过了)

网友:
已经好了,原来是网卡坏了,重新拆了一个一样的,又打了新的驱动,就能认了。另外那个开关,只会影响无线的开启和关闭,并不会影响认不到网卡(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无线网卡)

网友:
此机应该是单桥的,易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好重新植球,一般都可以解决,遇到过此机,找不到声卡的,还有不认光驱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桥,AMD的应该和北桥有关。先换无线网卡是王道,呵呵……

网友:
如果是6150的北桥,无线不能用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出现无线认不到,本人遇到2次了,重做就好了

网友:
AMD的主板 无线网卡是挂在北桥上面的

网友:
重 做 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