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没有1。8V

楼主(2011-12-01):
IBM T60 没有1。8V ,,8632芯片,REF 没没有电压,,换了8632还是一样,,现在要查那些地方啊
芯片

网友:
先测1.8V输出端是否短路?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先把1.8V的后级断开 看看电压能出来不

网友:
其他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
是不是那个管子出问题了。

网友:
把ref的那个电容和电阻换一下,再试试,或把后面有个稳压二极管换一下

网友:
芯片 管子 后级

网友:
来自: 北京
是呀,断开负载,看看有无1.8V

网友:
按工作条件一步一步查

网友:
v好的
,谢谢大家,有时间,我去按你的说话去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