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1-12-01):
一明宣P43问题:开机的时候启动到XP欢迎界面就死机,其它问题已经排除,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维修经验?初学者是不是可以维修好!!!!!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检查北桥周边

网友:
这可能是外设引起的,你可以试着再安装一个裸系统,所有驱动都不要安装,看能不能进去,如果还是进不去,那就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我有块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
用测试卡,检测吧

网友:
我的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个V星的这样,没弄好,具体也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