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 电压时钟复位全正常 不跑码

楼主(2011-12-01):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应该是CPU没有读取到BIOS,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芯片的片选脚有没片选信号,如果没有就沿着这个信号往上查.

网友:
郁闷啊 示波器只有师傅修笔记本那边才有啊 我们修主板没这么好的条件 CS片选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测到么

网友:
哎 。。那没办法往下修了啊  要是AMD的板还会考虑到桥 INTEL的就没头绪了

网友:
检查供电呢?

网友:
刷bios就能好,技嘉板子爱丢bios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频率能不能支持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BIOS刷了N次了  还换了同型号的BIOS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啊

网友:
而且技嘉945的主板 3.06的CPU应该支持吧

网友(点评):
技嘉945 主板最低的是REV 2.2,最高的是REV6.6吧, 中间还有REV3.0 的, 上官网查查就知道主板支不支持CPU 了

网友:
他原本的CPU是3.06 4M 800的 我换过3.06 256 533的试过了 也不行啊

网友:
修不好,叫客户换张得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的AD(0)有无波,若有则是BIOS剖。若无测PCI 的AD(8),若有波,则是南桥及周边元件。依次拆COM--网卡--声卡----IO---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