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集成。一机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1):
同行哥们拿来一台二修D620集成显卡的机器板号LA-2791仁宝代工,来的时候。发现多处维修。南北桥都有加焊过。+5V_SUSP电感丢失。话不多说。有图为证。

如上图。。多处PWM芯片更换过。。或加焊过原始故障是什么不清楚。。,,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着手维修,首先对整机所有的大电容及电感测试结果发现+5V_SUSP电感焊盘后级对地短路到004这肯定不对。。测量+5V_SUSP上下管的阻值时发现+5V_SUSP上管的D极对地,,也就是说VIN对地短路。呵呵。这肯定不对了。。。+5V_SUSP对地。。VIN也对地了。照经验。应该是+5V_SUSP上管损坏。导至VIN直接到负载烧坏负载,同时上管损坏将+5V_SUSP对地了。实测。并非如此。看来此机是有两个故障的 第一,+5V_SUSP对地,,第二VIN对地。。。而两者 间没有什么关系VIN对地另有元凶,于是测所有PWM电源的上管,发现PQ38  D  S明显短路。。。。PQ38在电路图上位置。。如下图

实物图位置如下图

如图可知PQ38为产生VCCP电源的上开关管
仔细看了一下PQ38也有焊动过的样子拆掉PQ38后在量VIN对地数值。。恢复正常了,找一参数相近场管代换PQ38。同时测量VCCP电源对地数值 发现仅 为006拆掉CPU后。阻值无变化。这么小的阻值。。。心里有点怀疑。。但先不急着动它。。现在VIN对地解决掉了。。在找+5V_SUSP对地短路的真凶吧。。。查图发现。最有可能导致+5V_SUSP直接对地的元凶就是PU6了PU6在电路中做用如下图

也是一颗被焊动过的芯片 。。。是产生内存电压的一个PWM控制器。拆掉PU6  +5V_SUSP对地正常了。。确定其损坏。。。先装一颗上去,装好后如下图

在测量一下。+5V_SUSP对地正常了补好+5V_SUSP的电感。焊好开关线,接好直流电源0。01A基本正常。。深吸一口气点开关线。
嗒一声。。直流电源一下5A然后马上掉电,在开。。故障从前。。。。这种现像我们大家都懂的。。网上很多人讲说这种故障多半为两种情况1,负载短路  2,PWM起震异常。导到上下开关管导时时间出错,,VIN对地。但我认为第一种基本不可能,因为就算负载短路的话现在的PWM控制器。多半都有欠压/过流保护功能。一般负载短路肯定是在很少的几个周期里PWM就会保护。。不可能导致VIN对地的。。所以。我重点后一种可能。。。。。于是。用示波器监控各路开关电源控制器发出的开关脉充,结果发现负责产生VCCP的PU9产生VCCP这一边的开关控制部分下管直接输出一恒定的5V根本没有脉充。。上管只有一幅度很小的直流电压。。这肯定是不对的。。断电。测量 VCCP上管下管对地数值发现上管的G级对地已经无穷大了。。。靠 。。。刚才在换PQ38的时候没有注意量 。。。晕了。。。马上更换一PU9换好后没有急于通电而是测了一下VCCP对地数值 。。。。靠 。。。刚才还006现在怎么002了。。肯定是刚才PWM起震异常。。将负载烧坏了。。。。晕。。。。。早就看那南桥不顺眼了。。。。。摘了。。。在测VCCP阻值正常了。。。找一料板拆一GBM南桥下来。。植 好球子做上去。。。。如下图(还没有清洗。。)

在通电。晕了。。。。没有一下变成5A而是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0。01的电流。我晕啊真是麻烦的机器真晕。。测开关电压正常。。。触发开关也有正常的触发脉充产生。。到EC的线路。。肯定不用测了。。因为刚才明明是正常的嘛 那就直接测EC的动作吧。。。实测结果表明EC已经发出了SUS_ON信号。。哟。。这EC不是已经动作了嘛 。。。。马上用示波器监控+3.3V_SRCP  +5V_SUSP电压。。发现+3.3V_SRCP  正常只是产生的时间很短。。没有平顶期。。5V_SUSP产生也正常。。依然也是没有平顶期。仔细的看。。发现5V_SUSP启动瞬间的电压有5.6V左右。。这个电压已经超过了MAX8734的过压保护门限了。。难怪MAX8734要保护。。。看看那皮都糊了的5V_SUSP滤波电容。。二话不说直接换了,,,,如图

上来了。。但有点小。。好像只有不到0。4A 测量整电压包括VCORE都已经正常产生了断电,,装好CPU负载。上电测试发现CPURST#没有正常抬高。继续向前发现PLTRST#也没有台高。。。唉。。。。怪了。。。。实测IMVP_PWRGD已经正常产生RESET_OUT#也已经正常产生。并且正常相与产生了ICH_PWRGD。看来能影响发出PLTRST#的原因只有CLK信号了。。。。重点检测CLK部分如图

时钟芯片的供电。正常了。CLK_ENABLE#也正常了。。基准也有产生了。。实测表明。。到南桥的CLK_ICH_14M只有0.7V的直流电压根本没有波型。。。看来。。时钟芯片挂了。。。。。找遍料板没找到料。。定货。。。转眼。。3天过去了。。。。装好时钟芯片 。如图

上电电流0.64A没有跳变。。实测PLTRST#已经正常。。但CPURST#没有正常产生。。。我狂晕。。。又转眼。。把故障锁定在北桥的工作条件上。。。经过祥细的排查发现。。北桥内部模似电路需要的+2.5V_RUN只有0.8V这肯定是不对的了。。。顺藤摸瓜找到了U15测U15供电正常LDO_SHDN#正常。。LDO_IN正常..没说的.就是你了..换...换好后.+2.5V_RUN正常了CPURST#也已经正常产生了高兴的装U上电...0.65    0.66    0.67   掉电.我晕了..真的要抓狂了测ADS#没动作...晕了...U不工作...想来想去..唉..是不是这种双核的U的我波波抓不到呢..马上去量PCI总线...LPC总线..也没有数据波产生...这下确定CPU没有正常建址了..PCI_FRAM#没波啊...围着北桥查吧..量CPU的FSB正常的..量内存的那一排一排的数据线..发现还真有一条有问题..无穷大噢,北桥坏了...D!@#%%^^^,拆拆拆..拆北桥..拆下后.哼哼哼.....一目了然啊.如图

看到没..左上角...有3个掉点...BA1  BA3  BA5实测.只有BA5是有电路的..电路图上位置..如下

确实是去内存的线路,,,呵呵...上阻值卡一量和无穷大的测试点确实是相通的....那我就可以放心的把北桥做回去了...飞好线..把北桥做回去

   就是这个样子了...在通电...故障肯定还是从前了..因为内存的断线.不是北桥引起.可以说我一无所获........这在没心情了扔一边了...告诉哥们说CPU坏了...因为除了这原因..我真的想不出别的了....因为手上没有CPU测试就放一放 了...转眼.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哥们自己拿了一颗T5500的CPU  2M  667正好和这原机的U能通用...说拿来让我试试,,,装好U上电0.67   0.72  0.80  0.75呵呵.接屏....用手擦了擦那屏幕上厚厚的灰尘...呵呵..看到DELL的LOGO了...这麻烦的机器到这终于算是OK了..OK效果图如下

真是一波三折啊,小弟佩服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做一回飞总的沙发,很给力,思路清晰,技术强大。

网友:
别的不说,佩服楼主的耐心。换作是我,看到板子搞成这样直接丢一边,哪还有心情一点又一点的测啊换啊的。芯片成本就不用说了,时间也没少浪费。唉,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啊。佩服

网友:
没这技术,哭!!!

网友:
早换U可以单槽不过了

网友:
厉害,有耐心呀,思路也清楚,学到了不少!!!!

网友:
佩服,佩服之至,学习中。

网友:
修这机的材料成本接近买块板了吧。

网友:
楼主很强,过五关斩六将啊,烧这么多东西
不过应该是大电流时烧的。

网友:
技术堪称一绝,会用示波器就是好,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太强了,我什么时候有这水平啊?

网友:
太强悍了!对信号如此熟悉波波用得这么精!整了这么多东西这板子代价可不小了……

网友:
LZ如此耐心和清晰的思路,很强大,修板修到了华山论剑了

网友:
修板修得真有耐心。要是我的话早换板了。

网友:
经典楼主修的辛苦了!

网友:
以前修一台D820的机器也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东西都坏了,花点时间还是把它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信号抓的很准啊

网友:
利害哦`1、

网友:
楼主一波三折的修复经历。却是厉害。技术过硬。有相当强的耐心。值得学习你这种精神。二修甚至三修机就这样。搞死人的

网友:
这种主板确实很难修啊,要我修最多南北桥一换没戏的话就不打算修下去了。
LZ很细心。

网友:
值得学习,思考 维修是一门非常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职业

网友:
这个修起来可真够麻烦的了。。楼主好耐心

网友:
最后U也坏的,修得精采,代价很大。修得真神,天工

网友:
学习了 佩服啊 如果是我 我早就换了主板

网友(2012-09-18):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牛的很啊,你的波波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