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笨问题

楼主(2011-12-01):
碰到个问题请教大家:主板不开机。开机电压5V,在经过一个电阻后连接到IO,短接开机针,在和相连的472电阻端A有跳变,而电阻的另一端没有产生跳变,所以IO没反映,在待机情况下,有5V的只有5VSB么,那为什么电阻一端有跳变,另一端没有呢??是我跑错地方了????补充:电阻本省没问题,更换也是同样的,另外问问8716F-S参与开机么??

网友:
你量一下I\O在触发前有没有5VSB, 3VSB供电,就知道I\O有没有参与开机,

网友: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笨啊。。哎。。。没人理啊

网友:
管理员同志在么,把我这个贴删了吧,,水平太低了,,电阻的另一边是绿5V,5VSB跑别的地方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