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偏高,但待机电压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能正常加电,求解

楼主(2011-12-01):
  一台HP NW8440 的机器,待机0.08  感觉偏高。但3V/5V对地阻值正常。能加电到1.05。上不是内存都是这个电压。
请问大家,这个待机正常吗?  不正常的话应该怎么找出问题原件(一看3V/5V电压正常,对地阻值正常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修待机偏高的机器了,希望高手能给点解决的思路。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算太高,你测测其他供电正常吗,然后测测CPU复位有了吗

网友:
HP的机器好多都会是这个电压的,能上到1.05A说明U应该有上电了,这个只能看复位,再个看一下显卡.

网友:
待机应该正常。。。。你这个应该不是电压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不算吧,HP的除了仁宝代工的那几个板子,其他的好像都是这样呢
不过其他的电感有电吗?电流1A以上的话
CPU至少可以确定已经有电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电压都能出来了,说明待机0.08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也不完全是,这个得看你的机器,各型号电压有所不同

网友:
永远的检查顺序 供电 时钟 复位。楼主提供的描述不是很全。

网友:
NW8440待机0.08有点高了  应该是0.05的  你确定有CPU复位的话   你可以尝试拆一下外设  比如读卡器芯片和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