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液晶显示器图像偏白模糊问题

楼主(2011-12-01):
长城M92液晶19寸显示器图像偏白模糊,开机的时候图像正常,进入系统就图像偏白模糊,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MENU菜单键也不能用 其他键正常,手头上没有通用的驱动板和屏线代换,问下师傅门是驱动板的问题吗。谢了

网友:
MCU程序损坏重新刷写或更换MCU刷写试试。。

网友:
先把菜单键修理好吧,说不定调一下就好了!!对比度调太高就这样了!

网友:
搞定了  3楼说的没错  按键电路修好  调整下就OK乐  收了客户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