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进水机修亮了但是无法装系统,求助

楼主(2011-12-01):
一个星期前接到同行送修的一台HP CQ45的机器 INTER PM45 G98独显  板号LA-4102P
键盘上面进了好多水,南桥周边有水渍并发黄,拆开主板清理后测各路输出无短路,上 电0.8A左右电流不跳变,测CPU座上CPURST#为高电平说明供电正常 了、内存阻值和电压REF等全正常,可能是总线有问题。想到以前修好过进水CPU有复位不跑码的基本换南桥就会点亮的,这次也锁定在南桥上了,更换IBM南桥后果不其然上电 电流有明显跳变,0.7-0.84-1.12-1.56-1.61亮了!反复开机,将两根内存都上上都没有问题,于高高兴兴的装机了!
  等装起来进不了系统,以为重做系统就行了,于是U盘启动进PE很快很正常 的GHOST个WIN7再重启。重启也可以见到WIN7的开始的滚条但是过了滚动条就灰屏了,硬盘灯再也不闪了我想100%是死 机了,强行关机再开依然如此。于是想再GHOST WINXP吧等G完以后可以进入解压界面,但是一到扫描硬件驱动过几秒就死机了,试了好多次就算是在死机前把所有的硬件驱区钩钩去掉了也是死机,死在硬件驱动列表上。。换好多版本的XP也一样,换过CPU,内存,硬盘,就算是裸板只上CPU,内存,硬盘也一样装到解压驱动那地方100%会死机了。
   于是又用外置的全新USB DVD/RW光驱用安装版的WIN7装,竟然无法进入安装界面要进的时侯就灰屏了,不如说是死机了。安装版的XP也一样无法进入安装。
   于是又想可能是SB不行吧,更换新的SB涛声依旧,,又想会不会是显卡呢 加焊之 还一样,再焊北桥还一样,晕,再换IO KB926C0还一样。。。后来又试了将声卡,网卡,SD卡芯片全取掉不装,还是涛声依旧。看来是修不好 了。。。。。。。。。。。这回看来掉大了,一直到现在同行都没过来拿,我都不想修了太耗时间和精力了,想到还有基地上的兄弟们也许可以帮下,不知道哪位高手来看下,帮分析下到底什么线路或信号异常识???????,,,,,求助中,,,

补充内容 (2011-12-2 09:03):
进了水键盘居然还好用,光驱是不好用了(不知以前是不是坏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过滚动条有时死机有时灰屏的,那个是北桥下边有掉点,补点后重新植球后就好了,你借鉴一下,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
怎么要用外置光驱呀?这个机子没有光驱吗?他的键盘你有换过新的没有?

网友:
在死机的时候听下硬盘是否停止转动,是不是供电不稳。查查硬盘到南桥之间还经过哪些元器件。

网友:
我再去换个新键盘试试,再就供电不稳有点可能我再去查下吧,谢了不行再搞NB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像某路时钟有问题,建议刷BIOS,查各路时钟

网友:
解压的时候 把全部驱动都去掉  不妨尝试一下

网友:
那个哥是什么都修完了。都没有好有点难搞哦。

网友:
回回贴,挣挣钱

nahlj -5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CQ45进系统慢的是EC的问题,给你参考

网友:
是呀  LZ忙了这么多东西  再不好  亏大了   光芯片都不少钱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机器ACER轻薄上网本,g完系统重新启动,到滚动条 滚动几下就死机了。换系统一样,更换硬盘还是一样。客户只是之前的系统太慢了叫别人装,别人没装好,拿过来的。报价才50块。直接拆硬盘下来挂台式机g完不选择驱动安装好后装到笔记本上尽然可以正常启动、关闭。在驱动精灵打驱动,没有的官方下载。50块好难赚啊。搞了我1个半钟。望借鉴。

网友:
我BIOS都刷过了没用啊。。。。CQ45正确的BIOS  板号:LA-4102P

网友:
灰了,那就看一看,灰后,高压板有没有供电

网友(点评):
同学:灰屏与高压供电有关系?

网友:
南桥确定做好了吗?  南桥有无掉点  短线

网友:
可以看下硬盘的接口,有没有问题。上次CQ40 的遇到装不进系统,就是硬盘接口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换冲电器,原装的,不行多换几个,发现几个开机慢,死机的,换冲电器OK,检查PSID信号电压识别中间针,

这个不会是电源问题的,电源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内存供电或cpu供电不稳吧。留意下电容。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
吧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试试 重装xp

网友:
c重点查 PSI#,CPU睡眠 休眠,深度睡眠信号 看否符合现在的状态,CPU-----北桥---南桥---硬盘,
VCC_PRM  死机的时候是不是丢电压了 这些都注意下

你都能进PE了,冷静。在冷静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南桥旁边的晶振啊,这个不良会引起很多情况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下。

网友:
看样子很难修啊!

网友:
胸低,你怎么不想想时钟芯片呢,晶振呢?

网友:
今天 刚交单了一台华硕上网本, 也是进水的, 除了3  5V  有些线路烧断外, 南桥也坏了,  换了一个新桥后, 和楼主说的情况有点相似,进不了系统,  用MHDD 扫硬盘, 有很多红绿点和坏道,  开始以为是供电不行, 修了两日,  最后实在没法了,  于是再换了一个南桥, (82NM10)  终于才好了,   可以借鉴下,

网友:
也许,可能再换两个南桥会好吧…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北桥没有换过了,还有BIOS没有刷了,既然你换了那么多的东西,不如把北桥也给换了吧

网友:
BIOS也刷了一样,这机器现在是北桥没换,估计换了也不会好,还有显卡也没有换啊,我也没空修了让人家拿走了。因为是同行的没多少钱不搞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做南桥的时候把和电容给搞掉了,连接硬盘的融和电容

网友:
蛋疼了   都到最后了

网友:
不装驱动GHOSt好装好在上机

网友:
南桥在换一个试试  新桥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好的

网友:
我发现可能是硬盘本身有坏道的问题,可以换个硬盘测试下

网友(点评):
硬盘也换了一样,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跟我上次一个华硕进水的机器一下进XP哪里就死机了还以为是南桥啊!!!~没有想到不是啊!!~郁闷!!~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定下心来测一下,FSB ,HUBLINK,LPC总线吧

网友:
把BIOS里硬盘模式改一下,他也会导致死机装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