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0m掉电

楼主(2011-12-01):
今天修了一台DELL500M,来时电流加到0.36没自检然后掉电,测得各路供电都正常,然后放上CPU假负载发现有一个灯不亮,查图纸知道这个脚通到时钟芯片里去了,然后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的波形,发现波形不正常,然后把时钟芯片换掉,但是故障依旧,又用示波器仔细测,发现时钟芯片旁边一个排阻一边的波形正常,另一边不正常,然后把排阻换掉,好了,机器亮了,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好样的,看来用波的修机比用表修直观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排阻我用表测了,阻值正常,所以用表测不出来

你这样说还真得给了我启示,我有一台索尼的机子就是有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是好的.排阻查得阻值差不大可能得换个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还真得给了我启示,我有一台索尼的机子就是有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是好的.排阻查得阻值差不大可能得换 ...

有可能是键盘管理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键盘管理芯片坏

就几个键不能用,不是断线,就是有排阻有问题,有时间再查.现在让它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