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1):
我今天接了一个 V3000机器 开机电流1.2左走电流 不显示 怀疑显卡 就加焊 焊完依旧 蒙啦 不知道怎么修 最后看到CPU底座焊油特别多 难道焊油导致CPU接触不良导致 就用洗板水 洗CPU底座 吹干 上U开机OK  害的我加焊好几遍显卡  晕

网友:
这也是个注意,我有时也放多。

网友:
这个放一点就行,多了浪费

网友:
你用洗板水洗U底座不会腐蚀掉?怎么把焊膏弄到里面去了的人才呀

网友:
这样安逸涩  又有你修的了

网友:
V3000  显卡通病了

网友:
是啊,这样的是有,我也见过

网友:
v300显卡通病

网友:
修过好多了

网友(2012-09-20):
我还有一片没有修好,就是电流上跑到0。4A,还换了一个改良的6150。还是这样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收益了,很多时候都是小问题导致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