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10S 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12-01):
hp  4510S 鼠标不能用  换了触摸板 还是用不了

网友:
排线有换吗,最好驱动先查下,是不是让快捷键关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找图纸  查查看嘛   一般好简单呀

网友:
是不是接口和IO芯片问题

网友:
接口上供电正常么,

网友:
南桥换了 82801IBM的  鼠标排线没问题  接口5V供电正常  中间两个信号供电 有时有4.5V 有时没有 但都不能用 IO是补焊的 没有换  不时设置的问题 也不是键盘锁了

网友:
鼠标不能用还是触摸板不能用?  鼠标不能用换触摸板 干什么? 如果是触摸板看下IO 排线 接口  如果是鼠标 看下图示 南桥 接口。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遇见过 适配器导致触摸板不能用的!还开机很慢的问题!之后在考虑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