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速度,谁能帮着看看可能发生了什么?

楼主(2011-12-01):
(图片)

网友:
感觉很正常嘛

网友:
延迟。。。可能是你的交换机或路由性能不良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个交换机同时接上了网线的两个头 导致广播风暴了

网友:
有人在下东西?

网友:
你ping的是外网,你先直接ping路由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找网络供应商解决

网友:
这是正常的你ping的是外网ip,ping内网ip就是1到10 毫秒了

网友:
只连一台电脑。每次连一台。估计有大量粘流量的电脑

网友:
广播风暴装个ACTIVE wall 看看谁在捣鬼直接在网关MAC规则里把他踢掉!

网友:
很正常。如果想稳定那就直接连猫  一个人用。那样延迟的几率小。高峰期不一样,各个网站的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
先确定网卡,,网线没问题再去怀疑别的东西,,,,

网友:
有掉包,看是不是HUB 问题或那台电脑有问题,可以给HUB断电试试,或一台一台的机去排查。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掉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