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蓝屏

楼主(2011-12-01):
原始故障是提示风扇出错,风扇加油之后正常引导,但是没经过反复测试就给顾客拿回去了(大意必失)哎,结果开机有时候读到滚动条就蓝屏,有时候能正常进入系统并且没发生任何异常,但蓝屏之后重启出现点不亮,电流跟原来一样跳变,硬盘无坏道,内存在排除当中,求各位给点思路,我是新手,免得走弯路。谢谢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看,如果换内存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啦。

网友:
可能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呀   然后在看看外设的问题   在不是就定下LS的兄弟了

网友:
做下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不行再装个系统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的话,如果你的是独显7500得的话那介意你做显卡,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