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D 求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1-12-01):
如题
电源板雷击坏了,在网上找了很多都不是   e59670

网友:
电路图有时候越看越晕,看元件数据还可以,我都是直接瞪着眼一根根的摸,呵呵!被雷击了先检查电源部分啊,明显的话,就是烧糊的那些,不明显就是集成块一类的。

网友:
楼主悲剧了,慢慢查吧。。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坏300V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理吧!

网友(2012-10-29):
我也想要个图纸啊

网友(2016-06-22):
我也有一个 不加电  需要图纸呀

网友A(2016-11-10):
我手里也有一台 。现在电阻烧的看不清多大阻止的了 。一头雾水,谁有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台 。现在电阻烧的看不清多大阻止的了 。一头雾水,谁有上传一下

看看这里有没有吧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t=yes&kw=l197WD